结构问题求助

楼主(2024-07-19):
有一块平板,如下图结构,230mm*140mm,平面度要求0.3mm 以内,平板上会有产品粘接,需要进场拆掉,要求是平台做成条状快拆方式,实现粘接产品的快速拆除,(平台上粘接的模型力比较大),材料为铝材6061,条状的可以新增其他材料  在此求助各位大佬 有啥好的方案

网友A:
拼接的铝板很容易变形,要实现0.3的平面度不容易啊。

网友:
锁螺丝呀。。。。。。。。。

网友:
即时贴的转印贴纸可以吗?利用不同粘结剂的剥离力不同来实现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拼接的铝板很容易变形,要实现0.3的平面度不容易啊。

对的 就是感觉这个平面度要求比较高 不好实现

网友:
整块拿下啦可以吗

网友:
拼接处是否可以想办法,做成这样。加工前留余量,拼好后,在加工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