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激光打孔定位精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2024-07-19):
最近有不少钣金零件,但是在画图纸标孔中心距公差时犯了难,不知道给多少合适,有没有大佬说说

网友A:
钣金件不要给公差了,切割精度能保证,到了折弯,精度跑几十丝以上;

网友:
精度0.0001没压力,放心吧,按国标标,做不到的都是小黑作坊,比如我这样的黑作坊,

网友(点评):
春哥这单位是k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钣金件不要给公差了,切割精度能保证,到了折弯,精度跑几十丝以上;

同一平面的孔呢?

网友B:
实际要求啥精度该标就标上,激光达不到时可以先切底孔,后续由钳工或机加工再加工一次来保证即可

网友C:
激光的精度就别想了,偏差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光的精度就别想了,偏差挺大的

大到什么程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要求啥精度该标就标上,激光达不到时可以先切底孔,后续由钳工或机加工再加工一次来保证即可

一般激光直接开好的料公差在多大范围呢

网友:
同意平面偏差一般0.2左右

网友:
做了一个表格,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图我收下了

网友D:
激光割设备新的公差可以控制在0.1mm内,旧的设备可能在0.1mm-0.2mm左右,当然板厚也有关系。孔的相对位置或者说中心距基本上能在0.05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激光割设备新的公差可以控制在0.1mm内,旧的设备可能在0.1mm-0.2mm左右,当然板厚也有关系。孔的相对位置或 ...

0.1的这个公差指的是外形公差是嘛?孔心距能达到0.05,多大尺寸内能到0.05?

网友D:
0.1的公差指的是孔的公差,激光割切割可以给参补进行微调,0.1的公差是能控制得,至于孔之间的中心距0.05是能控制得,跟设备自身公差有关,跟孔大小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0.1的公差指的是孔的公差,激光割切割可以给参补进行微调,0.1的公差是能控制得,至于孔之间的中心距0.05是 ...

好的好的,谢谢,又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