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零件材料生成问题

楼主(2024-07-20):
多块板组成非标箱体,生成工程图后,怎么在明细栏中把所有板块的外形尺寸、厚度等数据生成?什么思路?

网友:
工作量大吗,不大就自己手动输,很多的话,建议自己搞个模板,把对应的数据链接到属性里面就好了,具体的自己去授,不是很难的

网友A:
那你这个非标箱体是用装配体建模的还是用多实体零件建模的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是自己diy一个表,另存称表格模板,后续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个非标箱体是用装配体建模的还是用多实体零件建模的

最好多实体零件能实现

网友(点评):
多实体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是自己diy一个表,另存称表格模板,后续调用

嗯,是个思路,但不知零件里每个实体相关数据如何链接,公式也没用过,有这方面的学习资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个思路,但不知零件里每个实体相关数据如何链接,公式也没用过,有这方面的学习资料吗?

sw自带的帮助文件就足够了

网友:
自定义属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多实体零件能实现

方法一:另存为装配体,出装配图;
方法二:出多实体切割明细,出焊接切割明细。

网友(点评):
没错,切割清单正解。

网友:
切割清单最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