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螺纹滑牙的问题

楼主(2024-07-20):
各位大佬好,如题,我查的资料都是校核螺栓的强度,都是预紧力和螺栓小径面积对应的抗拉应力,这个只能判断螺栓会不会被拉断,但工作中经常遇到的滑牙问题,比如我在板材上打孔攻丝配螺栓时,能承受多大的预紧力,我之前的设计都是将板材的抗拉与对应螺栓材质的抗拉做对比,然后将扭矩等比例降低,比如8.8级的M8螺栓对应的理论破坏扭矩大概在35NM,对应的抗拉是800MPa,板材是Q235的话抗拉最小是370,所以对应的理论破坏扭矩就是35*370/800=16NM,再适当的放些安全系数。

这个虽然是用来算螺栓抗拉的,但是标准螺栓螺母配不用考虑滑牙,所以我猜即使有相关计算,螺纹抗滑牙的应力也大于螺栓拉断的应力,我之前在论坛里看到有人问相关的问题,大佬用的计算好像是计算螺纹的接触面积,但是我没怎么看懂大佬用的公式各数值的标准,

再加上帖子是以前的贴子,所以新开一贴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关于螺纹滑牙这方面的强度计算该怎么计算,最好是能有相关来源的资料参考,谢谢各位

网友A:
滑牙主要是螺纹接触深度不够。
加大螺孔深度,采购厚螺母或者直接加工厚螺母。
还有使用了Q235等材质的破烂螺钉螺母。要使用10.8级12.9级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牙主要是螺纹接触深度不够。
加大螺孔深度,采购厚螺母或者直接加工厚螺母。
还有使用了Q235等材质的破 ...

你好,这也是一个原因,但是我现在想请教的是,类似当我在Q235板上打孔攻丝然后配装上螺栓,螺纹孔所能承受的扭矩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B:
滑牙是不是底孔打大了?

网友C:
螺纹孔参考材料屈服强度计数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滑牙是不是底孔打大了?

就是加工的标准螺纹孔,只是因为加工螺纹孔的材料抗拉强度低于所用紧固件的抗拉强度,所以对于螺栓副的扭力用于螺纹孔很可能就会造成滑牙,但具体加工的螺纹孔能承受的扭矩该怎么算我不知道,所以在这里请教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纹孔参考材料屈服强度计数不知道行不行

应该是这样算,但是这样算螺纹的接触面积是哪部分我找不到相关资料说明,所以在这里请教大佬

网友:
为什么会有中径,想一下

网友:
这个影响因素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样算,但是这样算螺纹的接触面积是哪部分我找不到相关资料说明,所以在这里请教大佬

根据你螺纹的螺距计算呀,如果是M6普通粗牙螺纹螺距就是1MM,那我们不就可以根据螺纹深度计算截面积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