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工程图转DWG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4-07-20):
下图。转成CAD后  形位公差和基准特征都出现了问题。自定义映射也用结果还是这样。这个有没办法解决

网友A:
你那个0.05:500标错了啊

那个基准粗线的应该不是消失,而是变成了黑色,跟背景融为一体了,你可以选择相关的图层看一看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0.05:500标错了啊

那个基准粗线的应该不是消失,而是变成了黑色,跟背景融为一体了,你可以选择 ...

多谢指点,不过我看以前的老图纸就是这样标的,我的理解是整体的平行度要求0.1 ,500的长度范围内要达到0.05,还有就是基准特征的粗线确实是消失了,我用鼠标框选都选不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不过我看以前的老图纸就是这样标的,我的理解是整体的平行度要求0.1 ,500的长度范围内要达到0 ...

CAD模板有问题

网友C:
sw工程图转CAD都是给对方提供线条的,具体所有尺寸都以PDF为准啊,CAD仅供参考,都不是以个软件画的,转格式有问题不是很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sw工程图转CAD都是给对方提供线条的,具体所有尺寸都以PDF为准啊,CAD仅供参考,都不是以个软件画的,转格 ...

想看下有没办法解决,还是大家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D模板有问题

是说工程图模板吗,我刚换了几个模板试了下还是这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说工程图模板吗,我刚换了几个模板试了下还是这样

刚刚试了一下,发现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sw中的基准下面的粗实线导出dwg后没有了,不过将圆圈变成方形后,导出来就正常了

网友(点评):
对,换新国标方形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刚试了一下,发现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sw中的基准下面的粗实线导出dwg后没有了,不过将圆圈变成方形后 ...

那你那个形位公差的引线会不会出现跟我一样的情况。还有就是标在形位公差上方的文字也会没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