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轴齿,加工完成后,动平衡试验不通过

楼主(2024-07-20):
一个轴齿,加工完成后,动平衡试验不通过,
现在想请问一下在加工过程中怎么能控制零件的动平衡,
零件整体对顶跳动都控制在0.01以内了,
结果动平衡还是不合格
请教加工过程中还有哪些数据是需要控制的.
能让最终的状态合格

网友A:
发图来看一下,实物照片也行

网友B:
看零件性质,可以做贴片,也可以做磨削

网友C:
有没有开键槽?

网友:
动平衡试验没通过?精度等级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开键槽?

没键槽,整体是对称结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图来看一下,实物照片也行

不能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零件性质,可以做贴片,也可以做磨削

什么是贴片,这样情况下动平衡不能合格的原因是什么,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机床,,,,,

没机床了

网友(点评):
多大齿轮不知道,顶跳1丝已经很好了啊。

网友(点评):
那就只能修一下滚齿机的工件定位基准面了,也许可以再提高精度。

网友(点评):
可以的话,像磨床一样,跑一遍空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是贴片,这样情况下动平衡不能合格的原因是什么,请教

没有图没法分析原因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机床了

400长,两端花键,中间通孔

网友(点评):
测量孔进出两端的位置度,相对于外圆基准的,400长的孔均匀分布于中心圆周上,没见过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机床了

磨齿加工的,
主要是整体的相对跳动都很好
动平衡就不行

网友:
不是做好了再做动平稳吗,

网友:
笨办法,每道工序都做动平衡,哪个不好查哪个
400长,我猜是通孔打偏了,热处理也会变形
端跳,径跳说明不了什么

网友E:
做动平衡不是都靠贴片或磨掉点这么处理的吗,谁也做不到直接上就能平衡啊

网友F:
轴齿的转速很高吗?还需要做动平衡试验

网友G:
材料内部不均。。。。。。。。越周正越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动平衡不是都靠贴片或磨掉点这么处理的吗,谁也做不到直接上就能平衡啊

打磨什么的都是最后的手段
现在就是机加工非常好
动平衡很差,
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轴齿的转速很高吗?还需要做动平衡试验

上万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材料内部不均。。。。。。。。越周正越不平衡。

这是个什么说法,有什么资料可以借鉴参考的嘛

网友:
具体看产品结构和加工工艺!

网友:
是需要加工后直接满足动平衡状态吗,不做动平衡修正嘛

网友H:
除了外部结构,比如孔骗了,就是材料本身致密性的问题了。
可以考虑用锻件。

网友:
材料自身密度不均匀,动平衡要求很高,就是需要修正,若是只要是对称件就会动平衡合格,还要检测动平衡干么

网友:
如果零件中心对称且加工尺寸精度够,那就必然是材料内部组织不均匀啦,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比如铸件砂孔,锻件肯定会好点,但很难有完全一致的。像轮胎做动平衡一样,配重块加或减来配平衡呗。

网友:
动平衡等级是多少的?G6.3??

网友I:
我们做过大件的静平衡试验,精度等级6.3。其实道理都一样,不是你的工件对称,动平衡就应该合格,它跟你材料致密性,内部组织是否均匀都有关系。不合格就配重呗,增重或减重来配平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们做过大件的静平衡试验,精度等级6.3。其实道理都一样,不是你的工件对称,动平衡就应该合格,它跟你材 ...

要求是1.5g.mm,只允许去量,不允许配重
而且这个零件上能去量的体积很小
所以在加工时候就不能差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除了外部结构,比如孔骗了,就是材料本身致密性的问题了。
可以考虑用锻件。

是锻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是1.5g.mm,只允许去量,不允许配重
而且这个零件上能去量的体积很小
所以在加工时候就不能差太多
 ...

那你就按照他要求的位置去除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