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你们的方通架子是怎么画

楼主(2024-07-20):
是一个多实体零件,用焊件功能画
还是一条一条方通画然后组装起来?
我的方通要外发激光切割,每条方通独立一个三维图发给厂家,这样方便点
所以我都是一条一条方通画然后组装起来(主要原因是我不擅长焊件模块,感觉修改不灵活)

网友:
焊件切割清单可以插入缩略图吧,,,很好用啊。

网友:
多实体,一样可以拆零件图出来

网友(点评):
我不是要出工程图,我要一台机架每种方通都独立一个文件发给激光厂,然后发份清单,注明这个文件名割多少件就可以,激光厂不要工程图

网友(点评):
多实体一样可以保存成n个零件,不影响

网友(点评):
用焊件切割清单,直接多大方管,割多长,割几根,一清二楚

网友(点评):
老司机666

网友A:
焊件模块画框架三两个功能就能搞定,工程图出个明细表,按照明细表下料,感觉比一个一个来要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件模块画框架三两个功能就能搞定,工程图出个明细表,按照明细表下料,感觉比一个一个来要方便

我不用出工程图,激光厂也不要,只需实体图

网友B:
用焊件功能,根据架子形状,看是画三维草图还是2维草图,

网友(点评):
哥哥,能分成独立的一个一个文件吗

网友C:
画个3D草图,焊件-结构构件

网友D:
我做架子都是用焊件画的,用习惯了还可以,主要是碰到规格接近的拿旧图改也挺快。在按焊件切割清单挨个导出三维就行了。

网友(点评):
挨个另存为多个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用出工程图,激光厂也不要,只需实体图

焊件-切割清单,右击有个“保存实体”,不知道能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点评):
假设这个框架,由10种方通共15条方通组成,能一次保持成10个独立的零件吗?并导出各个文件需要切多少数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焊件功能,根据架子形状,看是画三维草图还是2维草图,

你这里的独立的一个一个文件,是指实体,还是指单个零件,画焊件,可以用焊件功能,工程图里插入焊件切割清单,就能知道各部件详细规格数量了,也可以用装配体,画出单个零件组装配合,工程图插入材料明细表,也可以知道各部件详细规格数量。
如果是方管焊接的架子,推荐直接用焊件功能,做完三维图,直接工程图,插入焊件切割清单,你到时,把焊件切割清单,发给下料的,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是指单个文件,激光厂不要工程图,只需一个一个独立的文件,然后给份清单即可

网友(点评):
那就画单个零件,用装配体组装,但我觉得,若没板子,只有方管,圆管啥的,不是给个下料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做架子都是用焊件画的,用习惯了还可以,主要是碰到规格接近的拿旧图改也挺快。在按焊件切割清单挨个导出 ...

就是9楼说的保存实体,我是一个一个保存的,不知道能不能一次全部保存出来。
至于数量,拿焊合件开个工程图,生成一个焊件切割清单然后导出成excel就行了,带着数量的那种。
我去研究一下能不能一次全部保存。

网友(点评):
切割清单,保存实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件-切割清单,右击有个“保存实体”,不知道能不能满足要求

这个焊件切割清单另存为E什么L表格应该就是你要的明细表;保存实体能保存成15个实体零件(在焊件里面名字不重复,你改10不重复的名应该就行)

网友E:
为啥有这样的模式

买几跟6米的管子    一个锯条机      一个焊工就轻松搞定了 。。。。

你下的料    焊工也不一定就这么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啥有这样的模式

买几跟6米的管子    一个锯条机      一个焊工就轻松搞定了 。。。。

为什么没有这个模式?
首先锯床下料不精准,如果你试过激光下料,会方向焊起来很快,基本拉一次对角线即可。锯床的话就看缘分了。
第二方管上很多孔,目前的工艺只有激光是最快最准成本最低

网友:
框架我一般焊接切割清单导出实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没有这个模式?
首先锯床下料不精准,如果你试过激光下料,会方向焊起来很快,基本拉一次对角线即 ...

大佬,激光切一条6米方通,有厚有薄,有大有小,如何收费?

网友:
切割焊接的用焊件画还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要打孔的话就采用装配比较好点。

网友:
lz来个图做个示例,感觉大家聊的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
插入/特征/保存实体,直接由多实体零件生成单实体的装配体

网友:
一个一个地画

网友F:
楼上的说了好多次,你先了解操作一下焊件切割清单。
还有框架图我认为最好的还是画3D草图啊,以后改好改啊。
如果单个零件组装的,需要在装配体里面改一些特征,
比如,拉伸到面啊,这样也好改,就是麻烦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的说了好多次,你先了解操作一下焊件切割清单。
还有框架图我认为最好的还是画3D草图啊,以后改好改啊 ...

我了解了焊接清单,好像这个只是为了出工程图
我也多次说明了我的需求:我不出工程图,只是要每种方通要独立成一个文件,文件名、数量并且能与清单对应无误。
如果说一个焊接实体,还要逐个另存为单个零件,我觉得还不如零件装配来得简单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了解了焊接清单,好像这个只是为了出工程图
我也多次说明了我的需求:我不出工程图,只是要每种方通要 ...

还有一点,假如一个框架里,有几条方通开孔是完全一样的,在装配里直接复制零件装配,这样是不是方便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画个3D草图,焊件-结构构件

对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假如一个框架里,有几条方通开孔是完全一样的,在装配里直接复制零件装配,这样是不是方便点

我见过复杂的框架不会去重复利用同一个零件。
因为很容易错漏,每个件都单独指出。
简单的可以使用

网友:
这样拆了装不方便修改外形,加工厂只要3D就能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