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更改实际位置与指令位置的报警阀值?

楼主(2024-07-21):
FANUC系统,实际位置与指令位置的差值过大会报警吗?阀值能更改吗?如能,怎么更改?

网友:
在FANUC数控系统中,确实存在对实际位置与指令位置差值过大的监控机制,这种差值如果超出了一定的阈值,系统会触发报警。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位置误差”或者“跟随误差”,它反映了伺服系统在执行运动指令时的实际响应情况。

当位置误差超过预设的极限值时,FANUC系统会触发相应的报警。例如,报警代码410通常与位置误差有关,它表明在静止状态下,位置误差超过了设定的阈值(通常这个阈值由参数No.1829定义)。如果在运动中位置误差持续增大并超过另一个阈值(通常由参数No.1828定义),也可能触发其他相关的报警。
在FANUC数控系统中,调整实际位置与指令位置差值(即位置误差或跟随误差)的阈值通常是通过修改系统参数来实现的。这些参数控制着伺服系统的性能和错误检测的敏感度。以下是与位置误差报警阈值相关的两个关键参数:

1.参数No.1828 (P/S): 这个参数设置了在伺服轴运行状态下的最大允许位置误差。当实际位置与指令位置的差值在运动中超过了这个设定值,系统将会触发报警。默认情况下,此参数的值可能设置得较低,以确保机床的精度和安全性。
2. 参数No.1829 (P/S): 这个参数则设置了在伺服轴静止状态下的最大允许位置误差。如果在静止时的位置误差超过了这个阈值,同样会触发报警。

要调整这些参数,一般需要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首先,确保机床处于安全的状态下,然后进入FANUC系统的参数设置模式。这通常需要在MDI(手动数据输入)模式下输入特定的代码或通过系统菜单访问。
在参数列表中找到No.1828和No.1829,它们可能位于“伺服”或“位置控制”相关的参数分类下。
修改这两个参数的数值,以适应机床的具体要求。通常情况下,增大参数值会减少报警的频率,但同时也会降低机床的精度控制;减小参数值则相反,会提高精度控制但可能增加报警的风险。
修改后,记得保存参数更改。

网友(点评):
大侠回答的太好了!!!!!

楼主:
|学者11发表于 07-21 12:37在FANUC数控系统中,确实存在对实际位置与指令位置差值过大的监控机制,这种差值如果超出了一定的阈值,系统会触发报警。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位置误差”或者“跟随误差”,它反映了伺服系统在执行运动指令时的实际响应情况。

当位置误差超过预设的极限值时,FANUC系统会触发相应的报警。例如,报警代码410通常与位置误差有关,它表明在静止状态下,位置误差超过了设定的阈值(通常这个阈值由参数No.1829定义)。如果在运动中位置误差持续增大并超过另一个阈值(通常由参数No.1828定义),也可能触发其他相关的报警。

在FANUC数控系统中,调整实际位置与指令位置差值(即位置误差或跟随误差)的阈值通常是通过修改系统参数来实现的。这些参数控制着伺服系统的性能和错误检测的敏感度。以下是与位置误差报警阈值相关的两个关键参数:

1.参数No.1828 (P/S): 这个参数设置了在伺服轴运行状态下的最大允许位置误差。当实际位置与指令位置的差值在运动中超过了这个设定值,系统将会触发报警。默认情况下,此参数的值可能设置得较低,以确保机床的精度和安全性。

2. 参数No.1829 (P/S): 这个参数则设置了在伺服轴静止状态下的最大允许位置误差。如果在静止时的位置误差超过了这个阈值,同样会触发报警。

要调整这些参数,一般需要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首先,确保机床处于安全的状态下,然后进入FANUC系统的参数设置模式。这通常需要在MDI(手动数据输入)模式下输入特定的代码或通过系统菜单访问。

在参数列表中找到No.1828和No.1829,它们可能位于“伺服”或“位置控制”相关的参数分类下。

修改这两个参数的数值,以适应机床的具体要求。通常情况下,增大参数值会减少报警的频率,但同时也会降低机床的精度控制;减小参数值则相反,会提高精度控制但可能增加报警的风险。

修改后,记得保存参数更改。

大侠你好,我们这有一台机床的1829设定为5000(xyz都是),我想知道单位是多少(如是谬,那就是5毫米,是不是有些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