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体不显示的问题

楼主(2024-07-21):
SW装配体不显示的问题。如图1为总装没有显示,图2查看部装有显示

网友:
是说透明效果?子装配体的透明效果会被总装配图的外观颜色覆盖。

网友(点评):
其它都正常

网友:
我碰到多次,2022以后的版本,镜像这种情况,零件变更后,需要删除后重新镜像

网友(点评):
这里讲的变更,不是替换,而是原模型删除后换了一个模型

网友(点评):
重新镜像就好了,谢谢大佬

网友:
你要看看总装里看看这个零部件(所有零部件)的显示状态,零部件在装配体的显示状态是单独设置的(比如隐藏等等)而零部件本身不改变

网友(点评):
我按二楼说的,重新镜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