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这种红外或激光传感器

楼主(2024-07-22):
求助万能的论坛:

在一个槽里面,有两根完全一样的物料,一根静止,一根在拖动(速度约0.5m/s)
有没有传感器能够:在槽里面有2根物料,能够检测出拖动的那个物料缺料了。

物料:

绳带,如下图所示:

测试过的红外槽型开关如下:用来检测单根拖动物料,可以。

有没有合适的传感器,接触式,非接触式,红外,激光,都可以。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补充内容 (2024-7-22 17:30):
我画个示意图。包括但不限于立式或者卧式,也可以其他的摆放方法。

补充内容 (2024-7-23 08:57):
如大佬@汤姆饿死了 所言,“是不是上下两卷料,要么上面一个动下面的等待,要么下面的动上面的等待?
” 正是。所以检测缺料要及时。

楼主:
好吧,我画个示意图。包括但不限于立式或者卧式,也可以其他的摆放方法。@卢Tiger

网友A:
光纤,激光,都可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纤,激光,都可以呀

可能我没说清楚,在一个槽里,上下有两层物料,一个静止一个拖动,需要检测拖动的物料是否缺料

网友(点评):
给个示意图,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点评):
好吧,我画个示意图。包括但不限于立式或者卧式,也可以其他的摆放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我没说清楚,在一个槽里,上下有两层物料,一个静止一个拖动,需要检测拖动的物料是否缺料

如果材料还是透部分光的,也可以考虑光源照射,视觉检测,这样可能检测面积更大,比槽型光电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材料还是透部分光的,也可以考虑光源照射,视觉检测,这样可能检测面积更大,比槽型光电灵活

上面有图,完全不透光。而且宽度会变,会换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材料还是透部分光的,也可以考虑光源照射,视觉检测,这样可能检测面积更大,比槽型光电灵活

如果是视觉检测,就算不透光,也可以检测得出来吧,主要看检测速度是否符合

网友D:
意思是 密闭无背景光情况下,检测被测点是否有物体 对的不?

网友E:
拍照扫描,快递公司早就普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有图,完全不透光。而且宽度会变,会换料。

哦哦,感觉是不是可以从拉力什么的着手
槽型光电的话岂不是要排布很多槽型光电

网友:
是不是就是要区分当前状态物料是单层还是双层?

网友(点评):
如果是的话,机械夹子捏一捏测厚度?动的一侧用滚轮。

网友(点评):
理论上测厚度是一个办法。但是两个物料不想接触,一个静一个动,会有剐蹭;还有就是厚度测不准,材质问题,和压力相关,压力越大,测出来越薄怎么搞

网友:
是不是上下两卷料,要么上面一个动下面的等待,要么下面的动上面的等待?

网友(点评):
对,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F:
描述问题尽量准确清晰,让大家都在猜。一个槽里两条带,一条静止一条动,两条带的位置状态?并行?层叠?,后面补充了是上下,那有没有间隔?
我建议用鼠标的光电反射方式看能不能解决,这跟两条带的厚度和间隔也有关系。

网友(点评):
大佬,补了一张图,表达了立式和卧式两个状态。但不限于这两个状态。

网友G:
既然只检测动的那个,能不能把一个槽分成2个,中间加个隔板(隔板中间开孔),然后用光电管就行了吧,不知道具体结构,不太好给

网友(点评):
有图了,大佬,刚画的

网友H:
大家都只能靠猜,那就弄一个压轮,装个编码器,PLC检测脉冲

网友(点评):
有图了,刚画了

网友:
激光高度检测,看下总厚是不是两片。

网友(点评):
两片必须紧贴,才能激光测高度吧;补了个示意图,请看xx楼

网友:
便宜的方法就是搞个轮子压在上面,用槽形开关检查轮子的高度。

网友:
两根带子怎么排布的,有没有示意图?

网友(点评):
有图了,刚画

网友:
直接检测料盘呢?

网友(点评):
大佬,看lz位的物料图,这种带子最后一节,肯定是无规则的神龙摆尾状态。

楼主:
请教如何检测料盘?称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家都只能靠猜,那就弄一个压轮,装个编码器,PLC检测脉冲

大佬的意思是,轮子转就说明在动;这个成本好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视觉检测,就算不透光,也可以检测得出来吧,主要看检测速度是否符合

视觉检测太贵了吧

网友I:
这么简单的问题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Y0NDc4fDFiNWE2NTIwfDE3NjA5MzU4MDV8MHw%3D

网友(点评):
探针这里加个滚轮,降低表面摩擦

网友(点评):
挺好的思路!

网友(点评):
有带探针滚轮的行程开关

网友J:
料盘出来带升降装置,一旦那个带子动了升降也动,传感器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意思是 密闭无背景光情况下,检测被测点是否有物体 对的不?

不是密闭无背景光环境,就是普通生产线。

而且不应该用到视觉才能搞定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这么简单的问题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Y0NDc4fDFiNWE2NTIwfDE3NjA5MzU4MDV8MHw%3D

楼主只需要探测有无,这可能是个好办法。

楼主点评我的贴子说的“压力大变薄,压力小会厚”这个不会是问题,因为重点是探测有无,信号在一定范围认定有材料,超出认定无材料。应该是可以的 。

网友(点评):
还要及时检测出缺料;例如用滚轮转动来检测,滚轮有惯性,就不太好了。所以搬砖侠这个方案挺好的解决了惯性的问题。

网友(点评):
希望是:两个物料非接触,检测方法也是非接触,这是最理想的。

网友:
或者,动侧搞个摩擦轮,轮子转就有物料,不转就没有。
摩擦轮带动一个金属物件转动,再搞个接近传感器,信号波动,有物料,信号不波动,物料没了。

网友(点评):
非常好的思路。前面有大佬提出了,用物料带动滚轮转动,问题是滚轮有惯性啊。

网友:
上下各一个位移式传感器是否可行,行程根据你实际运行的震动偏差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家都只能靠猜,那就弄一个压轮,装个编码器,PLC检测脉冲

大佬,滚轮转动有惯性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滚轮转动有惯性的吧

要这么精确吗?

网友(点评):
缺料了要赶紧补料,甚至要超前补料,要不然生产线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料盘出来带升降装置,一旦那个带子动了升降也动,传感器检测,

这个和滚轮接触物料,物料带动滚轮转动是一样的异曲同工之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拍照扫描,快递公司早就普及了

我画了个图朋友请看,也算是物流,但没必要上到视觉吧。能否用简单思路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只需要探测有无,这可能是个好办法。

楼主点评我的贴子说的“压力大变薄,压力小会厚”这个不会是 ...

如大佬@汤姆饿死了 所言,“是不是上下两卷料,要么上面一个动下面的等待,要么下面的动上面的等待?
” 正是。所以检测缺料要及时。

另外,拖动的那个物料缺料了,静止的那个standby物料开始拖动了,让生产线不断线。

那么这个检测的探针或者滚轮,是否需要增加一个动作来拨动,让滚轮或者探针接触到下一个正在拖动的物料?

想想还是有点复杂的。所以在前面有过一个想法,两根物料最好是非接触的,然后检测方法也是非接触的,这样变更物料拖动,不需要切换机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佬的意思是,轮子转就说明在动;这个成本好高啊

某宝整个一套硬件就150块钱不到,包括支架

网友:
1.如果是检测缺料:是否可以考虑把两个料带通过滚轮从中间分层单独的两层,再用U型光电或对射光电检测每一层是否有缺料。
2.如果要检测移动:觉得前面说用的鼠标的原理有点意思。

网友(点评):
肯定是快速检测缺料。缺料后,standby的物料顶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么简单的问题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Y0NDc4fDBkMzJjM2Y5fDE3NTQ0OTUzNTB8MHw%3D

最大的优点是成本低,一百块钱搞定,用视觉/PLC太贵了

网友(点评):
是的,视觉有点大炮打蚊子;大佬请看33楼。

网友(点评):
没分了。等有分了给各位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某宝整个一套硬件就150块钱不到,包括支架

计米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哦,感觉是不是可以从拉力什么的着手
槽型光电的话岂不是要排布很多槽型光电

拉力的话,那必须就是接触式了。无论是滚轮还是探针,跷跷板。

其实是一个工作物料,一个standby物料,工作物料没了,standby顶上。

那么问题来了,接触式传感器现在接触了工作物料,待会又要切换到standby物料。

所以本渣渣最开始想找找非接触式的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么简单的问题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Y0NDc4fDBkMzJjM2Y5fDE3NTQ0OTUzNTB8MHw%3D
画图非常优秀,思路清晰!

这是非接触式液位传感器;

如果将连续绳带的物料等效为水流,有水流就检测到,无水流就报警;
是不是有这种传感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我画个示意图。包括但不限于立式或者卧式,也可以其他的摆放方法。@卢Tiger

按这种方式,用滚轮头的接触式位移传感器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纤,激光,都可以呀

补了个图,请看选用何种型号的光纤,激光传感器,,,,非接触式传感器肯定是优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描述问题尽量准确清晰,让大家都在猜。一个槽里两条带,一条静止一条动,两条带的位置状态?并行?层叠?, ...

如果固定发射点,根据槽里两条带子的不同来设定两个接收点,
请教这个漫反射的角度,如何保证不会误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既然只检测动的那个,能不能把一个槽分成2个,中间加个隔板(隔板中间开孔),然后用光电管就行了吧,不知 ...

槽子中间加个隔板,隔板开孔,但是如果有一个物料阻挡就不透光了。

如何检测拖动的那个物料缺料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https://www.xjishu.com/zhuanli/34/202220029674.html

对,就是这个意思。问题是看这个图的左右两个气缸,没看明白是如何切换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固定发射点,根据槽里两条带子的不同来设定两个接收点,
请教这个漫反射的角度,如何保证不会误报警 ...

我看你后面补的图两条带其实是有间隔的,那何不各放一个槽形光电开关?至于鼠标方案,我拿起鼠标试了下,离开鼠标垫约4mm后指针不会动作了。

网友(点评):
肯定希望有间隔,两个物料不接触,不然拖动的物料也会带动静止的物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槽子中间加个隔板,隔板开孔,但是如果有一个物料阻挡就不透光了。

如何检测拖动的那个物料缺料了呢

不太了解具体工况,大概想法是:1:固定物料(下面应该还有托板,没画,此处托板可以做个下凹?),2移动物料,3,中间加个隔板,4:光电管,插在中间

网友(点评):
感谢画图说明

网友(点评):
1:静止物料不需要托板,直接用辊轮绷紧

网友(点评):
光电管插在中间,意思是白板的下面是发光管,向上发光,穿透小孔?没能理解这个光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看你后面补的图两条带其实是有间隔的,那何不各放一个槽形光电开关?至于鼠标方案,我拿起鼠标试了下, ...

大佬请看41楼。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新旧物料的路径最好是一致的。不然很多机构都是两套了,空间也不宽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看你后面补的图两条带其实是有间隔的,那何不各放一个槽形光电开关?至于鼠标方案,我拿起鼠标试了下, ...

大佬说的鼠标方案就是这个意思吧;新旧物料高度要分开,尽量绷直,一旦弯曲,就会导致一定的误警率。

楼主:
引用 网友L:
https://www.xjishu.com/zhuanli/34/202220029674.html

此图甚好,有人用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https://www.xjishu.com/zhuanli/34/202220029674.html

这个有点意思哦,可惜专利说得不太清楚

网友M:
用个机械行程开关,压在带上,缺料发信号。或者现在有视觉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个机械行程开关,压在带上,缺料发信号。或者现在有视觉检测。

非接触的方式有没有?而且是两个料带,一个是备料,静止不动的。

网友:
超声波距离传感器

网友:
用两个距离传感器,分别感应两卷料的直径,这种方法可行么?

网友M:
上下二层平行的不知中间有多少距离,非接触是否可以用二个测距传感器。

网友:
还以为广告呢

网友N:
能否从料卷源头检测,简单直接点

楼主:
啊啊啊啊啊,这是啥意思,真心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上下二层平行的不知中间有多少距离,非接触是否可以用二个测距传感器。

如1楼所示的物料,在拉扯的过程中,会抖动。只要感应缺料即可。

楼主:
@CDKEY*  请教大佬,有没有比较新颖的思路?

网友(点评):
大佬谦虚了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楼主:
@哼哈 鼠标的漫反射思路已经有大佬提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能否从料卷源头检测,简单直接点

料卷源头不可控的因素太多,1,不是同心旋转;2,换料。

网友O:
加一个惰轮,靠着移动的带子旋转,检测到不正常转了就是没带子或带子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O:
加一个惰轮,靠着移动的带子旋转,检测到不正常转了就是没带子或带子不动

谢谢大佬回复。前面也有人提了这样的思路。这个轮子转动它有惯性啊

网友(点评):
选惯性小的,再加点阻尼就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