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认识这个图标的吗?

楼主(2024-07-22):
模型树上看到这个图标,有点不理解,大家有懂的吗?

楼主:
知道图标是干啥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操作.懂的讲讲。

网友A: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84y1Q7KW/?vd_source=d71af6eb32533599d5261094d715ab99

网友(点评):
用了这个之后,再用排序宏会失效

网友:
启用:同一个名称的零部件分成一个组,如你图上有层级结构。不启用:那不分组,全部显示,没有层级结构。主要功能:显示方式不一样

网友:
https://help.solidworks.com/2017/chinese-simplified/WhatsNew/t_grouping_components.htm
在 FeatureManager 设计树中,您可将使用相同配置的相同零部件自动分组到一个类似文件夹的结构中。

分组可以极大地缩短 FeatureManager 设计树的长度并且更易于查找零部件,尤其在大型装配体中。
在 FeatureManager 设计树中,右键单击顶层装配体,然后单击树显示 > 将零部件实例分组。

网友:
这是相当于零件的合并同类项了,只要名称一样

网友:
零件分组。最后定稿之前方便梳理非标件的数量、确定最终的生产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84y1Q7KW/?vd_source=d71af6eb32533599d5261094d715ab99

感谢回复,这个我得研究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