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 2D标注出现乱码的问题

楼主(2024-07-22):
CAXA 2D 通过NX UG 转过来的 DWG图档,在修改标注后保存。
过一段时间,再打开发现部分标注出现乱码,比如:尺寸标注的前缀符号、形位公差里的公差代号等。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有些三维转的dwg文件CAXA打开标注就是乱码错的,我一般都是删除从新标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三维转的dwg文件CAXA打开标注就是乱码错的,我一般都是删除从新标注的

我一般是只转图,不标注。
所有标注都在CAXA里处理,但经常会出现上述问题,标注好再保存,过段时间打开就出现乱码。

网友:
大多数情况都是缺少某种字体导致的

楼主:
找了个法子,目前能解决这个问题。

1_新建一个文本样式
2_在样式管理-->文本样式-->新建文本风格-->把西文字体设置为 cxgdt.shx
3_切换新建的文本风格,保存
4_重启文件

或者,
直接把文本风格的西文字体改为 cxgdt.shx ,中文字体默认,保存后重启文件,也有效果

网友:
找字库,保存在字库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