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

楼主(2024-07-22):
有没有满足无刷直流电机12v负载30斤,速度达到1m/s的,带刹车,从淘宝选半天没有合适的,用的是链轮链条水平移动,速度降低些也行,能满足负载就行

网友A:
步进也是无刷,用步进,控制也好控制,自带减速,自带锁止

网友B:
12v负载30斤,速度达到1m/s     水平移动, 精度要求多少, 加减速度时间多少。     水平移动移动需要的力 就是质量*摩擦系数,  摩擦系数如果是导轨  按0.1算。 负载是不是很小了,  所有你要考虑的是 惯量问题, 就是需要多大力 他才能快速停下来。你用链轮 做 精度肯定不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步进也是无刷,用步进,控制也好控制,自带减速,自带锁止

步进的速度能达到吗,我记得步进好像转速都不高

网友(点评):
60米,转速不过300,步进电机,再不济,600转内还是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步进的速度能达到吗,我记得步进好像转速都不高

那就上伺服吧,无刷电机和伺服电机,差价并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负载30斤,速度达到1m/s     水平移动, 精度要求多少, 加减速度时间多少。     水平移动移动需要的力  ...

精度不高就是需要电机用无刷的有没有合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不高就是需要电机用无刷的有没有合适的

来个图说明下,重复定位精度如何,有没有二次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负载30斤,速度达到1m/s     水平移动, 精度要求多少, 加减速度时间多少。     水平移动移动需要的力  ...

对,关键是加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