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典型扁带剪切气缸大小选型

楼主(2024-07-22):
大家好 ,    我这边刚设计一款    应是行业内非常典型扁带剪切  机构 ,只是我第一次,以前没涉及这方面, 同时也没这方面知识,网上找了一些文档,但没弄明白 ,在此求助,请看图片 ,主要是想要在0.4pMpa (车间气不稳,所以用最小气压来计算) 气缸选多大的,  同时请帮忙给出相关计算方法 ,因为我想学下,以后类似的自已能解决 , 但最好是简洁通俗易懂的,因为我在网上找了一些,没弄明白 ,谢谢!

主图

主图

切刀

切刀

楼主:
锰片带具体牌号还不知 ,请按最硬点来计算

网友:
最大剪切力加50%裕量。

网友:
不是根据材料的剪切强度和尺寸计算所需剪切力,再看气缸的推力来选吗?

网友(点评):
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些资料和计算方式,所以也没办法选气缸。

网友:
有大佬指点一下是这个计算过程不

计算过程

计算过程

网友:
没搞过,买的别人的铜带模切刀。切刀与铜带是有一定的角度的,不是想你这样平行的

网友(点评):
感谢提供经验。

网友:
我用40的气缸切6MM宽0.45厚的冷扎板,0.7的气压切口磨斜度,感觉才刚刚够。你那个直切的气缸估计要很大,考虑一下杠杆结构吧。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提供经验。 因为空间问题没办法加杠杆。

网友:
搞个80的缸,冲子磨个斜度,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
空间允许的话最好搞个弹性压料,否则冲切的时候会撕扯,毛刺也大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但是上面没有空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