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种螺杆有能加工的不

楼主(2024-07-22):
图纸精度等暂且不谈,材料40CR调质之类。这样的螺杆车铣复合加工精度怎么样?程序怎么编?望社区大侠指点!

楼主:
补充一下,直径150

网友:
可以,跟我们刚做的区别不大,不过为什么要给自己加难度,搞成可拆的不就行了吗,叶片容易坏的,坏了难道你要整个换吗

网友:
很好加工的,就是用三轴精雕机一样加工出来,用炮铣也给你干 出来,

网友:
双轴螺杆空压机,,,,,

网友:
有普通3轴cnc,下面加一个旋转轴就可以,东莞很多地方都可以做,之前做口罩机的时候发展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