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机械大神对本新手出的图纸做一点建议

楼主(2024-07-22):
本人机械生涯第一次正经出二维图,肯定有许多问题,劳烦各位机械人帮忙看看。

网友A:
目前只看到这些。

网友(点评):
厉害,我可能不会画出这种错误,但让我一项项指清楚确实有点难。

网友B:
沉孔标注的尺寸线应在2行尺寸的中间。

网友C:
楼上大佬观察很仔细了,我补充一下

言而总之,总而言之,已经很好了,至少比我刚开始画图要强
加油吧

网友(点评):
第二条没错吧,105度不是均布孔。

网友(点评):
对对对,是我弄错了;

网友D:
不清楚具体工况,对形位公差跟尺寸公差就不看了,自审
其他如附件,另外技术要求如果是公司模版那我没话说,如果不是网上重新再找一个抄

网友(点评):
又瞟到一个,材料6061,如无其他要求,建议把材料型号具体到热处理方式,6061 T6或者6061 T651

网友:
板厚10,孔深12.1,啥意思

网友(点评):
孔命令贯穿孔深度写了12.1,孔标注出来就这样,不会自动识别是否贯穿的。应该深度选个贯穿。

网友:
剖视图箭头是不是应该指向剖视图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大佬观察很仔细了,我补充一下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只看到这些。

灰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沉孔标注的尺寸线应在2行尺寸的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清楚具体工况,对形位公差跟尺寸公差就不看了,自审
其他如附件,另外技术要求如果是公司模版那我没话说 ...

非常谢谢

网友:
跟我刚毕业的时候标的差不多

网友:
1.第一视角,那剖线的箭头方向应该反过来才对,另外这种比较容易识别的用来剖孔的剖线也可以简化不表达出来。
2.右侧视图没有存在的必要,两个视图足够了,采用的是横幅图面,考虑布局均衡的话,把主视转个90度,然后剖视放在右侧比较好。
3.牙底孔没必要标出来了,除非很特殊的要求。
4.两孔边距10单放在剖视上有点奇怪。孔位置尺寸放在主视一起比较直观合理。
5.斜边长带R要标在延长线交点上。

网友:
26的直径孔是不是放标准件需要配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上大佬观察很仔细了,我补充一下

补充一点,技术要求应该要求所有尺寸是阳极氧化后的尺寸

网友(点评):
对对对,我把这一条也赶紧加到我的技术要求里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补充一点,技术要求应该要求所有尺寸是阳极氧化后的尺寸

不对吧,机加图纸,谁管你阳极氧化怎么放数。

除非这个厂又有机加又有阳极氧化,负责两道工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对吧,机加图纸,谁管你阳极氧化怎么放数。

除非这个厂又有机加又有阳极氧化,负责两道工序

要预留表面处理加工量。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这个问题,后来打了很长时间的嘴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预留表面处理加工量。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这个问题,后来打了很长时间的嘴仗。

大佬你是老板,肯定是你的锅。跑不了。

网友:
直径尺寸最好是标注在非园视图上、通孔不需要标注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