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磕碰的常用材料有哪些?

楼主(2024-07-22):
门板上一个电磁锁总是裸露在外面,很容易猛地一抬头就被磕到,想设计一个罩壳给罩起来,不知道选择什么材料能够比较好的减轻磕碰带来的人体伤害?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
硅胶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我去搜下硅胶的机加工

网友(点评):
不行,橡胶硅胶都没法机加

网友A:
可以拍个现场照或者画个示意图 “减少磕碰伤害”不是首选 应该想想设计到“避免磕碰”的位置

网友:
泡棉包起来

网友(点评):
感觉有点丑哈哈哈,最好能一体加工出来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拍个现场照或者画个示意图 “减少磕碰伤害”不是首选 应该想想设计到“避免磕碰”的位置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出来

网友B:
拿钣金做个四方四正的壳子,外面贴点EPDM胶条

网友C:
打上聚氨脂胶

网友D:
能否修改安装方式,让接近开关嵌入梁内。

网友E:
这种一般我们多会设计在侧面矮一点,或者上面高一点让人碰不到,别琢磨装软胶保护了,即使是软胶人猛一抬头磕到了也很疼的

网友:
最好最省钱的办法是戴个安全帽。

网友(点评):
哈哈哈哈哈那确实

网友F:
聚氨酯做个弧面罩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钣金做个四方四正的壳子,外面贴点EPDM胶条

确实是一个办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上聚氨脂胶

摩擦会不会掉颗粒呢,设备对洁净度还有一定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聚氨酯做个弧面罩起来

可能会存在掉颗粒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否修改安装方式,让接近开关嵌入梁内。

不太好实现感觉,梁是外购的铝型材,自己加工可能会产生变形不说,门板得重新制作,两个门板得一两千,不知道领导批不批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一般我们多会设计在侧面矮一点,或者上面高一点让人碰不到,别琢磨装软胶保护了,即使是软胶人猛一抬头 ...

好的,谢谢大佬,主要设备空间高度有限制,侧面的话能够保证锁紧后中间把手的部分不摇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