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使用技巧求助——(材料明细表添加多行、宏文件)

楼主(2024-07-22):
   sw出装配图的过程中,材料明细表需要在默认的表格上添加多行,目前只能一行一行的添加。有没有大佬会使用宏文件之类的方法,在材料明细表上方一次添加多行。万分感谢!!!

网友:
不是带着个材料明细表吗,在装配体里维护上属性直接生成就行了,不需要体现的件选上封套或者不在明细表里显示。

楼主:
属性自动关联我这没问题,我们公司要求紧固件手敲上去,就需要在默认生成的材料明细表上面增加很多行,目前我这边只能右键一行一行的增加行。

网友A:
添加?那玩意不是自动生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那玩意不是自动生成的?

我们要在自动生成的表上面增加很多行(紧固件不在三维体现,要手打上去)

网友(点评):
在三维上把紧固件隐藏,在工程图里面显示不就好了。不明白为什么把紧固件体现出来,是怕电脑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属性自动关联我这没问题,我们公司要求紧固件手敲上去,就需要在默认生成的材料明细表上面增加很多行,目前 ...

你试试把之前做过的紧固件部分的表格导出,按导出的格式修改紧固件参数,改完了再导进去,应该是比单个加快。

网友:
另存到Excel再添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