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激光焊接头是什么材质

楼主(2024-07-22):
锂电大圆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激光焊接头,激光焊接有什么接头。

就是顶住电芯的压脚图中红色箭头指着

网友A:
什么叫激光焊接头,激光焊接有什么接头。

网友(点评):
出激光的那个头

网友(点评):
不是问那个,那个是铜啊,有啥可问的

网友(点评):
因来料的电芯长短有误差,导致激光合缝的时候会打到压脚,压脚又是打转的需要摩擦力,如果布氏硬度过高就会拧伤电芯,这压脚应该是抗激光质地软的

网友:
铜导气嘴?

网友:
保护窗石英玻璃;气刀不锈钢或铜、铝合金等金属材料。

网友:
箭头和激光嘴,不一致,说的是哪一个?

网友(点评):
箭头的,不是嘴,不好意思,标题有点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