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沟球轴承的实际轴向受力能力

楼主(2024-07-23):
现在设计一款产品,主要受径向力,但是有些情况下也会有轴向受力的情况,有没有对轴承了解的坛友知道实际工作中,深沟球轴承轴向受力载荷和径向受力载荷是什么比例关系呢?比如径向受力载荷10000N,那轴向能受力多少牛?

网友:
轴向载荷系数,具体问厂家或者看样册,2成到5成不等

网友(点评):
综合坛友各位意见,参照0.3倍径向载荷考虑:victory:

网友:
看你轴承是如何布置的

普通精度的深沟球轴承 可以承受轴向力=0.3×径向力  也就是1000N径向力 可以承受300N的轴向力

严格来说 也和转速有关,低速 精度一般 可以按这经验公式计算即可。

网友:
一般轴向静载荷是径向额定载荷的0.3倍

网友:
要轴向应该选7系,深沟只受径向

网友(点评):
春哥,不对,深沟球确实可以承受两个方向的负载的

网友A:
翻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B:
精度低载荷小,管他轴向力径向力,统统选用深沟球。便宜可靠而且不用调节游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低载荷小,管他轴向力径向力,统统选用深沟球。便宜可靠而且不用调节游隙。

低精度,径向大载荷,轴向载荷还不明确,倾向普通深沟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翻机械设计手册

是的,手册都有数据。可以轻微轴向受力。

再不行就双列,哈哈。

网友C:
如果是常规轴向都有载荷,那肯定不优选,可承载不代表宜承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常规轴向都有载荷,那肯定不优选,可承载不代表宜承载

理想态就是轴向不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