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版本分类

楼主(2024-07-23):
标准机械,很多时候只是改了个别零件,此时修改后的零件如何命名。整体标准机需不要更新版本,修改的点需不需要记录啊,有人指点下吗?

网友A:
看公司要求,正常来说都需要更新。修改的地方使用修订表记录在图纸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公司要求,正常来说都需要更新。修改的地方使用修订表记录在图纸里。

那图纸编号变不变啊,修改之后零件与原零件重合了,还是直接把零件覆盖掉啊

网友:
我上家公司是在二维图右上方带修订栏,修订栏有版本号、修订内容和日期,这是不影响其他零件设计的情况。

网友(点评):
这个零件影响其他零件设计的话,零件首版三维名称是 -00,后面另存-01,-02等版本

网友(点评):
建议楼上的使用PDM工具。

网友(点评):
上家是做非标设备的,标准件到时PDM管理了,其他的按单设计。 只有部分配件标准化了,在版本更新时有图纸管理问题。

网友(点评):
既然都有PDM干嘛只放标准件。就是为了管理版本才用PDM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图纸编号变不变啊,修改之后零件与原零件重合了,还是直接把零件覆盖掉啊

图号不变。

网友:
要更新的哇肯定

网友:
图纸一般都会有一个栏设置为版本栏,不同版本用不同版本号表示,图号一般不变,但也有的公司直接把版本号加在图号最后了,比如初版-00,后面就是-01,-02这样的

网友B:
这个零件改之前的版本要是再也不用了,就覆盖掉,版本更新,要是还有别的产品在用,就不能覆盖,给个新号

网友C:
先规定好零件的命名格式:图号+版本号,之后改一次升级一次零件及图纸的版本号,再做好相关记录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零件改之前的版本要是再也不用了,就覆盖掉,版本更新,要是还有别的产品在用,就不能覆盖,给个新号

这种不会与之前的出现混淆了,这种零件在产品上使用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规定好零件的命名格式:图号+版本号,之后改一次升级一次零件及图纸的版本号,再做好相关记录啥的...

整机里面,有很少部分零件修改过,那整机还需要重新改变图号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整机里面,有很少部分零件修改过,那整机还需要重新改变图号吗?

这个看情况定吧,或者说你想改就改,比如,用是否改变整机原来功能来定义整机是否能被称为新版本,若整机整体性能或者外观啥的没啥大变化,我觉得版本不变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情况定吧,或者说你想改就改,比如,用是否改变整机原来功能来定义整机是否能被称为新版本,若整机 ...

我这边主要是对第一次版本,出现的一些错误进行修改了,其次机械原理相同,通过修改不同的配置,导致与原来的机械规格不一样这种怎么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边主要是对第一次版本,出现的一些错误进行修改了,其次机械原理相同,通过修改不同的配置,导致与原 ...

这个...没有标准吧,公司内部商量一个标准执行即可,我们说的都是参考,还得你自己拍脑袋决定

网友(点评):
若没有其他牵扯。先定一个规则执行着,大不了以后不合适了,再改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有标准吧,公司内部商量一个标准执行即可,我们说的都是参考,还得你自己拍脑袋决定

额,公司就我一个设计,我也不清楚咋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公司就我一个设计,我也不清楚咋弄啊

果然,那你也得有领导吧,你可以先做一个规则出来,给他看看,商量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然,那你也得有领导吧,你可以先做一个规则出来,给他看看,商量商量..

领导个屁,就是一小公司,十几个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领导个屁,就是一小公司,十几个人。

那简单,你想咋搞就咋搞,你的底盘你做主,大活人别让屁憋死...以后有人问起来能自圆其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简单,你想咋搞就咋搞,你的底盘你做主,大活人别让屁憋死...以后有人问起来能自圆其说就行

好的,那就这样吧,我想更规范点,很多时候自己容易搞懵逼。

网友D:
建议在装配体内部任何子零部件修改时都升级版本,零件也是,但如果有共用的情况就要另外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在装配体内部任何子零部件修改时都升级版本,零件也是,但如果有共用的情况就要另外处理

共用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楼主:
共用是什么意思?

单纯的零件修改后,升级版本这样导致版本变多啊,有时一个小零件修改,这种也要升级版本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纯的零件修改后,升级版本这样导致版本变多啊,有时一个小零件修改,这种也要升级版本吗?

零件有比较多或者多大的变动时升级大版本,A.1-->B.1:如果是小改动A.1-->A.2

网友:
引用 楼主:
共用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零件在其他组件或者子装配体中有没有用到,有的话是不是统一都要修改还是独立的修改

楼主:
好的 明白了。这只一个不错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