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缸的顶出速度与顶出力的问题

楼主(2024-07-23):
有一气缸φ63×500,垂直布置。要求顶出速度S=2~4mm/s,顶出力F=650N。气缸到空压机的距离即φ8mm管路长15m。
实际安装:按顶出力算出气压值,调节气泵的输出压力至设计值。调整调速阀2以调节气缸的伸出速度。阀1全开。
现在的问题是①速度调节不到要求的2~4mm/s。即使阀1拧到底关死。气缸杆还是以大于2~4mm/s的速度伸出,且中途稍用力就能把气缸杆压回去。
                   ②出现爬行现象,即使气缸空载也一样,不能匀速顶出。
请教各位高手社友指教,万分感谢!
            最终目的:调节气缸以恒定的顶出力匀速顶出气缸杆。

楼主:
关于气缸顶出力附图

网友(点评):
调速阀要装限出阀,你肯定是限进阀,这样速度肯定能降下来

网友(点评):
就是要控制排气速度,你这个排气不控制,就是重力加速,速度肯定不可控了

网友A:
做设备这么多年了,没有遇见这么低速度还用气缸的。强烈建议用电驱动方式。

网友(点评):
大哥,气缸便宜啊

网友B:
气体可被压缩,液体基本不可压缩,气缸在充气过程中气体会被逐渐压缩,有压力累积与释放的过程,所以,你用气动实现匀速从根源上就不可行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于气缸顶出力附图

“①速度调节不到要求的2~4mm/s。即使阀1拧到底关死。气缸杆还是以大于2~4mm/s的速度伸出,且中途稍用力就能把气缸杆压回去。”

看图,顶出是说带着负载向下伸出吧。伸出的速度超过了要求,这说明负载有自重,调节阀一点用也没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气体可被压缩,液体基本不可压缩,气缸在充气过程中气体会被逐渐压缩,有压力累积与释放的过程,所以,你用 ...

我理解,lz不是要匀速,是要慢速。

向下顶出,有负载重力的加成,按说调节气缸的两个阀,应该可以起到作用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用单向排气的调节阀,

网友:
用气液阻尼缸,价格实惠。气缸里注液压油那种,但是还是气源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设备这么多年了,没有遇见这么低速度还用气缸的。强烈建议用电驱动方式。

经济上合理的前提是技术上可行,便宜是好,前提得能用才行。这个速度,直接气缸驱动怎么可能稳定。速度40mm/s一下尽量,还要求稳定就要不要考虑气缸,40mm/s以下极大概率会爬行,用过气缸的人都知道,更何况这都2-4mm了。

网友:
可以靠虑用气液增压缸,来解决气缸气压可压缩性,造成不稳定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①速度调节不到要求的2~4mm/s。即使阀1拧到底关死。气缸杆还是以大于2~4mm/s的速度伸出,且中途稍用 ...

光靠调速节流阀就调出来这个速度,还保持稳定,可以说不可能。我是没有见过,要是能谁能调处来千万要分享给我开开眼。

网友:
不太懂,感觉即便调试出了想要的速度,后期也没法维护,气缸咋控制速度嘛

网友:
这个速度要求约等于调不出来的,太慢了,可以考虑前面楼层说的气液混合缸或者电缸。

网友D:
气体的可压缩性就决定了后面不管采取什么执行机构,都不会精确控制的。这是本质问题。便宜,也得好用啊,不好用再便宜也没有讨论的必要了。换方案是唯一的选择。当然,如果老板或者业务公关水平厉害那就另当别论

网友E:
因为空气会被压缩,这么远的距离,想要匀速恐怕不太可能,建议换液压

网友:
建议换电推缸。液压的麻烦还有油污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气缸顶出力附图

lz出来说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气体的可压缩性就决定了后面不管采取什么执行机构,都不会精确控制的。这是本质问题。便宜,也得好用啊,不 ...

需要lz来说明实际工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因为空气会被压缩,这么远的距离,想要匀速恐怕不太可能,建议换液压

对,需要lz出来说一说,对于匀速的理解和要求

网友:
要匀速也要稳定就用电缸怎么调都可以,气缸不现实气体容易压缩,如果气体有点水分还会爬行,没法稳定匀速的

网友:
1.即使现有情况能调试好,后期的稳定性也是一个考验;
2.觉得:8楼说的慢出快进气液阻尼缸应该能满足需求

网友:
负载是不是恒定650N,如果不是的话做不到的。负载如果恒定,可以用限制进气节流开度和压差试试。排气节流就去掉吧,不适合这个工况。

网友:
空转都不行,束手无策了,正好学习下大家

网友:
低速是会出现窜动的,这个是气缸天生的缺陷。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注与解释。
实际的应用场景是测试比较取芯钻头在混凝土上打孔的速度(锋利度)和寿命的。这就要求给出的力要相对恒定。速度要稳定,时快时慢容易卡钻。其中混凝土的指标不一样的,内部钢筋的粗细差别很大,故希望数值可调。
之所以选用气缸是因为初始时用气缸做的简易测试台,当时虽不能给出具体数据但是也可以分辨出不同钻头的性能差异。现在市场需要,客户要求给出具体的测试数据。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罗锅上山,前(钱)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气缸顶出力附图

用上面排气节阀速度就能控制住,你现在肯定用的下面的进气节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需要lz出来说一说,对于匀速的理解和要求

是的,匀速这点要求还是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