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螺杆支撑与连接问题

楼主(2024-07-23):
想请问一下,这一部分的单螺杆应该如何与减速装置连接,连接后单螺杆的支撑方式用什么支撑,整根螺杆就花键左边这一块部分是空的,在后面就都是螺杆工作部分了。如果是用轴承的话,好像轴承安装不进去,有轴肩挡着,请指教!

网友A:
这种好像是插上去就行,不用布置轴承。

网友B:
减速机里面三个行星齿轮,这个螺杆作为太阳轮,插进去三个行星齿轮环绕太阳轮,就固定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速机里面三个行星齿轮,这个螺杆作为太阳轮,插进去三个行星齿轮环绕太阳轮,就固定了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好像是插上去就行,不用布置轴承。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速机里面三个行星齿轮,这个螺杆作为太阳轮,插进去三个行星齿轮环绕太阳轮,就固定了啊

请问一下,这个螺杆作为太阳轮,螺杆是不是也需要加工出齿,我看螺杆上只有花键,没有轮齿

网友(点评):
应该是中心加一个带花键中孔的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