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轴的表面粗糙度怎么加工?

楼主(2024-07-23):
如图小轴,红色面直径10,长度18,表面镀铬,要求镀后磨或者抛表面粗糙度至Ra0.1,这个粗糙度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达到?
因为轴太小了,旁边又有六方,不好上磨床这类机器,请问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实现吗?
注,端面红色没粗糙度要求,仅圆周面有要求。

网友A:
无心外圆磨?

网友B:
两边顶针外圆磨

网友(点评):
想多了,加工最后砂纸搞一下就行

网友(点评):
端面也是红色的,顶起来端面没法磨

网友(点评):
如果量大了,砂纸肯定不行

网友:
砂纸打磨出来粗糙度不行,得用油纸

网友C:
砂带磨,加水高目

网友D:
上磨床直接磨,没啥难度

楼主:
轴的直径太小了,顶针不能比轴大吧,不然砂轮怎么与轴接触. 我的意思是要小型磨床才能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边顶针外圆磨

更新一下,端面没有粗糙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砂带磨,加水高目

人工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磨床直接磨,没啥难度

需要什么样的磨床?这个零件太小,而且轴边上还有六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心外圆磨?

主要轴旁边还有六方,无心外圆磨不行吧?上不了床子

网友(点评):
无心外圆磨也是可以磨阶梯轴的,要做限位。但你就20个零件,成本划不来。

网友:
直接外圆磨,双顶就行了,很简单的的一个件!

网友E:
用万能外圆磨床加工。要是觉得磨床砂轮太宽,可以考虑做一付工装。把待加工件夹持到工装上。采用夹磨的方式,磨好外圆之后,靠磨端面。0.1的光洁度应该磨完之后还是要考虑抛光处理。产品3D没看到退刀槽。难道设计之初就没有考虑加工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万能外圆磨床加工。要是觉得磨床砂轮太宽,可以考虑做一付工装。把待加工件夹持到工装上。采用夹磨的方式 ...

谢谢回复。根部是有退刀槽的。
另外,我也认为砂轮太宽,要做工装加持。但可能因为这个件只有20件,我们的供应商不太想做工装,这个面只能人工抛,那就达不到要求了。

网友(点评):
就普通外圆磨,砂轮尽量选窄一点的。顶尖可以比零件直径大啊,怕干涉,你把顶尖直接削掉一半就不干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工操作?

砂带磨床啊!

网友:
零件小,端面也要磨,内圆磨床比较合适。

网友:
搞个加长位,顶尖顶住磨完,直接割掉打孔

网友:
北二的超精砂带抛光机,了解下......

网友:
轴做长一点磨好后劈掉,或者做一个工装磨

网友:
市场上有一种滚压刀可以试试

网友:
不是磨床一下子搞定

网友:
不是很好处理

网友(2024-09-20):
直接做块托板切入磨不就好了,也就是无心磨,砂轮120目,粗糙度做到Ra0.1玩一样

网友:
0.1?

网友:
切入磨,也叫塞磨。无心磨都有这个功能,改手动或自动上下料不通磨。 预估单价0.16元不含税。宁波这边大把这样的加工作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