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密封圈

楼主(2024-07-23):
60度的硅胶O型圈静态端面密封外径12,线径1.5,预压0.5。长期在100度环境中能承受15-30公斤的压力会漏吗,介质是气和水。客户是要过食品级检测的。

网友A:
木啥问题,要是不放心就用食品级氟橡胶的,不过介质简单没啥必要

网友:
温度没问题,线径小了,太瘦了,长期用不太行。硬度可调高点。

网友(点评):
预压缩量确实稍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啥问题,要是不放心就用食品级氟橡胶的,不过介质简单没啥必要

我是怕会密封不住会漏。

网友:
说多了没用,买回来做压力试验就知道了,再说你客户也肯定要看压力试验的

网友:
压力这么大这个设计一定要算好沟槽形状,预压0.5就是百分之33了,我觉得有点大了,如果是量产产品,一定要注意沟槽光洁度,小心有缺陷,压力这么大个人就觉得光洁度稍有缺陷就漏气。

网友B:
静密封压缩量个人建议在百分之20-25 压缩量大就要经常检查O型圈还有没有回弹力 及时更换
最好还要算一下压强 压强太大不建议硅胶圈 不过要是十几二十兆帕倒是问题不大
个人选圈的原则就是压力大O型圈线径尽量大 径向密封优于端面密封 端面密封尤其是大直径时 对接触面要求更高
不过按你提供的食品级、硅胶圈 估计压强也不会太大 ~

网友(点评):
15-30公斤是1.5-3MPa

网友(点评):
公斤转换成压强是不是还应该考虑一个面积A?

网友C:
如果长时间100℃水汽中,大约两个月左右会漏,你这个材质用的有点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密封压缩量个人建议在百分之20-25 压缩量大就要经常检查O型圈还有没有回弹力 及时更换
最好还要算一下压 ...

装配外径只有14  ,螺纹是G1/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长时间100℃水汽中,大约两个月左右会漏,你这个材质用的有点不合适

但食品级的其他O型圈都要定制。硅胶就有现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配外径只有14  ,螺纹是G1/8的

我们做密封接触面一般上下面都把O型圈包括在呢 你的螺纹是标准的应该不会轻易改动了 可以把O型圈加大一号外径 让O型圈上下接触的都是完整的平面 几兆帕 接头是金属材质的 承受压强一般没问题

网友(2025-05-29):
有EPDM的,硅胶的压变差,另外你这个设计可以参考DIN 24960的设计,或者换种密封也是标准的,螺纹口的专门的密封参考DING 3869 ,这些都是标准类的密封,食品行业应用很多的,如需帮助,可以找我

网友:
杜邦6230可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