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olbox是怎么使用的?

楼主(2024-07-23):
(无正文)

楼主:
能否选择孔位后自动插入相应的型号的标准件,我记得Creo有这个功能。

网友:
插个眼,我也刚开始用creo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选择孔位后自动插入相应的型号的标准件,我记得Creo有这个功能。

智能扣件

网友:
可以,只要你的孔是用孔工具打出来的就能自动识别

网友:
就是SolidWorks自带的标准件库。可以通过拖拽生成标准件。

网友:
SW自带的标准件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