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动密封的事情

楼主(2024-07-23):
各位大哥,小弟再搞一款泵,用活塞推动水流来模拟心脏,现在就是活塞密封这里一直出现问题,之前使用过O圈,一道容易漏,两道阻力特别大,现在用泛塞封,阻力好了一点,还是有一点点轻微的泄露,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呀

网友:
隔膜泵不好吗?

网友(点评):
隔膜泵动力不强

网友:
Y型密封圈

网友:
45° O型圈,O型圈做表面处理,处理后O型圈表面即润滑又能起密封效果

网友:
一道调整O形圈的压缩量,直到不漏为止,

网友:
先看一下 整体结构

密封根据结构 液体压力 和环境有关

网友A:
是不是缸筒加工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缸筒加工的不行。

缸体确实不行,用的还是铝合金的,内表面容易刮

网友:
蠕动泵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缸体确实不行,用的还是铝合金的,内表面容易刮

铝合金不行的,缸筒还是要用钢的。

网友:
用容积的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