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旋转的结构怎么 保证不侧翻的

楼主(2024-07-23):
我们公司也用气涨轴单侧旋转上料  这样方便,但是我们都是上下都压住  防止侧翻

但是看抖音上  好像上方没有限制  不知道怎么玩的

网友A:
祥旺机械2021年9月9号那个制动器的视频可以看出来,离合器直接穿轴上,然后有一个U型铁块限制离合器圆周运动即可,轴端盖板加螺丝限制跑出去。这座子没法旋转,悬臂式,气放了就可以了

楼主:
https://www.douyin.com/user/self?modal_id=7006625852205141260&showTab=favorite_colle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祥旺机械2021年9月9号那个制动器的视频可以看出来,离合器直接穿轴上,然后有一个U型铁块限制离合器圆周运 ...

你再看看  9月8号的视频

可以旋转的离合器和气涨轴是一体的  一起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再看看  9月8号的视频

可以旋转的离合器和气涨轴是一体的  一起转的

那也不复杂呀,座子整体旋转,座子上加根轴,底座上推力轴承加深沟轴承就可以了,他底座下方有一处比较大的四方空间应该就是装轴承的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这底座是干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祥旺机械2021年9月9号那个制动器的视频可以看出来,离合器直接穿轴上,然后有一个U型铁块限制离合器圆周运 ...

大佬怎么对祥旺机械如此门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