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设计问题

楼主(2024-07-23):
请教一个问题,两个螺杆段中心进行螺纹连接时,如何能够确保两段的螺棱部分也能刚好吻合不留空隙呢!!!

网友A:
你在设计行星减速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设计行星减速机吗

不是

网友:
因为有间隙才能动的吧,

网友B:
这是常识问题吧?是因为一刀做不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常识问题吧?是因为一刀做不出来吗?

螺杆是分段的,然后需要连接起来,连接部分就是靠螺纹连接,但是连接时还要保证螺杆上的螺棱部分能够前后段相互贴合,不留缝隙,一刀切出来的话确实能保证切出完整的过渡螺棱,但是这和螺杆分段就相违背了,螺棱和螺杆肯定是要一体成型,保证强度。

网友C:
螺棱指的是什么?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棱指的是什么?螺纹?

网友:
挤出机的螺杆吧

网友D:
用长螺母连接两条螺杆,螺杆端面顶贴,螺母中间一侧是挖空的,在挖空的地方将两条螺杆焊接,然后将螺母切开。尼龙螺母就行。
螺杆焊接在预先加工的凹槽里边,这样就不影响后续螺旋连接。
别问我为何那么强大。,我被逼的。

网友E:
只能是螺纹的某一点是紧密连接的吧,全部紧密连接,怎么旋进旋出
能不能直接说实际工况,看不懂需求啊。。。

这是要做气密水密?那辅助个生料带不就行了,螺纹可以用管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长螺母连接两条螺杆,螺杆端面顶贴,螺母中间一侧是挖空的,在挖空的地方将两条螺杆焊接,然后将螺母切开 ...

大神请看剖视图,两根螺杆差不多各长五米左右,这样加工时如何确保安装定位呢。

网友(点评):
凹凸不是已经做了定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能是螺纹的某一点是紧密连接的吧,全部紧密连接,怎么旋进旋出
能不能直接说实际工况,看不懂需求啊。。 ...

请看我发的剖视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请看剖视图,两根螺杆差不多各长五米左右,这样加工时如何确保安装定位呢。

直径一米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挤出机,单螺杆挤出机。花键和止口,止口配磨就行。拆装比较麻烦。

请看看我发的剖视图,问题在那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常识问题吧?是因为一刀做不出来吗?

请看我发的剖视图

网友B:
换个思路呢,用+键的轴孔连接,或者+销的轴孔连接
你这个思路是比较难,主要是螺杆太长不好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思路呢,用+键的轴孔连接,或者+销的轴孔连接
你这个思路是比较难,主要是螺杆太长不好加工。

我的想法是中间用梯形螺纹连接两段圆柱后在一起放在机床上加工出螺棱,这个方法可行吗。

网友G:
先棒料连接,然后再加工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棒料连接,然后再加工螺纹。

请看最新剖视图

楼主:
两段总长将近9米,直径一米左右。具体问题如下:
1、两根螺杆中间的通孔有何用处;
2、两根螺杆的连接处是梯形螺纹连接,连接处连接上后如何确保表面螺棱处能够刚好吻合;
3、中间开通孔,旋转时是否会造成旋转偏差,改成实心的怎么样(主要还是不知道中间通孔有何作用);
4、最右端通孔也是有螺纹连接处,是为了拆装方便吗;
5、最右端有花键,整根螺杆工作时单靠花键连接支撑是否可靠,强度够吗,像悬臂梁一样变形会严重吗?

补充内容 (2024-7-29 09:23):
决定还是做实心的了, 谢谢各位的宝贵建议

wrn
这么大的轴,撸主是造航母的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思路呢,用+键的轴孔连接,或者+销的轴孔连接
你这个思路是比较难,主要是螺杆太长不好加工。

请看最新剖视图

网友:
瞎想:
1、两根螺杆中间的通孔有何用处;
》》》排气水、减轻重量,工艺孔......
2、两根螺杆的连接处是梯形螺纹连接,连接处连接上后如何确保表面螺棱处能够刚好吻合;
》》》不知道螺纹的角度圈数及加工过程能不能保证这一点,如果不行的话,是不是通过调整台阶接触面的间隙来保证内部贴紧的情况下外螺纹也能吻合。

网友:
如果你家设备车10米长轴没问题,当然可行。但你要考虑你的装配、应用环境,连接除了螺纹还有键或者销,各有优劣,比方你的螺纹需要考虑左旋右旋,可能用键(做个扁儿)就不用考虑了。

网友:
1:两根螺杆中间的通孔用处:减轻自重,排气排水,顶尖工艺孔
2:螺纹连接顺滑,这个必须CNC控制螺纹起始角度和凸台的长度,公差要求比较高才能顺滑
3:用旋风铣加工也许可以先焊接成整体后一次性加工出螺纹,但是可能会有其他的问题

网友:
做个两半的3d打印模具,内壁有匹配 螺纹,套上去定位,然后将两条螺杆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