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师傅,这两张零件图有什么问题

楼主(2024-07-23):
请各位师傅帮忙看一下这两张零件图,有什么问题?公差能否达到。是两个过盈配合的定位销

网友A:
对工艺不很了解,个人觉得有锥度销数车好做,倒是带孔的那个的孔不太好加工,不知道是以外圆为基准,用特殊的刀做,还是钻孔人工再铰的好。

网友B:
看不出来过盈配合是哪个尺寸?只看到了间隙配合的尺寸8mm。

网友:
像是刚出炉的新图,公差不显得过度点了吧?大家一阵子没表态,是在找你的过盈配合吧?20的直径,为么要加上2丝的公差?

楼主:
不好意思各位  孔的图片忘记放了  请问这个配合有问题吗

网友:
这不是间隙配合吗,圆度做的好,估计能能很轻松的拔出插进

网友C:
之前理解有问题,楼主应该是φ16部分和安装台过盈配合,零件加工应该没有问题。作为配套定位销,建议表面镀硬铬,防锈耐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出来过盈配合是哪个尺寸?只看到了间隙配合的尺寸8mm。

你好  图片在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理解有问题,楼主应该是φ16部分和安装台过盈配合,零件加工应该没有问题。

你好  是16的孔  图片在楼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对工艺不很了解,个人觉得有锥度销数车好做,倒是带孔的那个的孔不太好加工,不知道是以外圆为基准,用特殊 ...

有同轴度要求,一次装夹钻加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同轴度要求,一次装夹钻加较

请问一下  我那个定位销 16那个尺寸是和孔过盈配合的   这个公差带配合容易安装吗  因为上面有个直径8的轴  人家说我这个没法安装  轻轻一敲就变形了

网友E:
你定位销的直径16也和孔配合吗?怎么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定位销的直径16也和孔配合吗?怎么用法?

你好  看一下5楼  有一个孔  定位销和销套配合的装进去

网友(点评):
销套打入板16孔内,定位销装入销套8孔内,那么定位销的直径16如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  看一下5楼  有一个孔  定位销和销套配合的装进去

也是配合到另一半零件上   两半零件 一半装销  一半装套    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配合到另一半零件上   两半零件 一半装销  一半装套    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噢,这个感觉没问题

楼主:
车间师傅说我这精度太高  加工不到  还说我这不好装配  上面直径8的轴一敲就弯了

网友F:
主要问题是,φ16H7/p6是过盈配合,但又给出φ20H8/f7这个配个,这样就成过定位了。
解决方法是,孔标φ20、轴标φ20上偏差-0.1下偏差-0.2

网友(点评):
另外,装配时为什么要敲φ8的轴,用一个套,直接敲套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要问题是,φ16H7/p6是过盈配合,但又给出φ20H8/f7这个配个,这样就成过定位了。
解决方法是,孔标φ20 ...

你好  我那个直径20的尺寸是装在5楼那个2.5深20H8的孔内    由于只是装进去就好  所以我留了一个间隙配合好装  我想问一下  像这种情况您的意思是不用标配合吗

网友(点评):
是的,不需要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要问题是,φ16H7/p6是过盈配合,但又给出φ20H8/f7这个配个,这样就成过定位了。
解决方法是,孔标φ20 ...

不需要考虑配合  只用小0.1-0.2就好了是吗

网友(点评):
给-0.1-0.2的公差,就是保证φ20的轴和孔不接触。

网友G:
8个的是间隙配合,没问题。16的过盈配合,将就。20的能不能改尺寸为19.5,降低工艺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8个的是间隙配合,没问题。16的过盈配合,将就。20的能不能改尺寸为19.5,降低工艺难度

明白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需要考虑配合  只用小0.1-0.2就好了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各位  孔的图片忘记放了  请问这个配合有问题吗

你的想法是16和20的孔都过盈配合?两个基准面很容易冲突,加工也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各位  孔的图片忘记放了  请问这个配合有问题吗

你的想法是16和20的孔都过盈配合?两个基准面很容易冲突,加工也困难

网友:
写了一大堆,才看到后来加的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  我那个定位销 16那个尺寸是和孔过盈配合的   这个公差带配合容易安装吗  因为上面有个直径8的 ...

我是觉得不需要过盈配合。过盈的装配难度本来就大,过盈量小的情况下拿锤子敲进去,内孔尺寸有可能发生变化吧。内孔缩小,那你的轴就更难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