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平行度成组规范问题

楼主(2024-07-23):
平面度规范可以用,平行度可以用成组规范吗,例如这个样子的,这样标注的话代表同时公差带要求,是不是相当于同时要求了共面!

网友:
例如这个样子的

网友:
理论上是共面,实际是按照两个面做的,精度达不到,有误差就还是两个面,既然要求共面,为什么不直接设计成一个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