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管道配件改造,蒸汽灭菌有死角,会积水

楼主(2024-07-23):
求助各位大佬,刚毕业的小白。刚入职领导要求我对这段两寸转一寸的管道进行改造,因为蒸汽灭菌时因为高度差有死角,容易积水。请问怎么改造既美观又能够解决问题呢?

网友:
看了半天才差不多明白,在其中一端加偏心变径呗,下平。

网友:
参考变径管(大小头管件),你这种做法是同心变径,还有一种偏心变径(底部齐平,顶部变小)

网友:
要水平方向,或者垂直方向拍照,方便大家理解

网友:
我就遇到过,安装时没注意高低,水管内积水,然后结冰了。还好图纸和施工都是甲方的人,跟我没关系。变径或者改成弯管都可以吧

网友:
2种方法,1个是前面说的偏心异径,1个是你这个管道先加弯头竖起来后再变小就没这个问题

楼主:
解决了!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感谢各位大佬

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