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静音轨道

楼主(2024-07-23):
速度在每秒钟2.5米,噪音小于40分呗,用什么样的轨道比较合适?

网友:
好像有那种工程塑料的导套,静音,不知道使用寿命如何,你去淘宝或抖音查查看看

网友:
气浮,液浮都 没有多大噪音,看你能不能出得起钱

网友:
气浮才行了。塑料的,一直高速发热,不久就完蛋

网友:
静音不静音,看你负载多大;

网友:
速度挺快的,仅有速度要求,没有负载和定位要求。空气轴承、工程塑料直线轴承、尼龙滑块等。

网友:
你应该吧工况说一下,还有行程

网友(点评):
就是,没有工况不管是小米加步枪还是飞机大炮都不好配

网友:
哈哈哈,你这个长度速度,我们设备就有,40分贝轨道导轮倒是很容易,就普通钢轨道+多聚氨酯轮就行

不过你确定你的电机噪声能到40分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金属或者非接触两种。

很好的总结

网友:
工程塑料的导套,前两天刚问过,经久型的寿命基本在5000公里以上

网友(点评):
10M\S的工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