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更改光栅尺和编码器之间差值的报警值

楼主(2024-07-24):
FANUC系统,Z轴抖动,屏蔽光栅尺后,尺寸差了约6毫米,请教:
是否说明光栅尺和编码器的位置差6毫米
编码器和光栅尺之间差值有无限制(报警值)?如有,怎么更改?

网友:
检查传动,如果是龙门,检查丝杆,丝杆轴承,丝杆传动皮带,
机械出了问题,应该检查机械部分,

网友A:
在FANUC系统中,如果在屏蔽掉光栅尺信号后,出现6毫米的偏差,这通常并不直接意味着光栅尺与编码器之间的位置差异就是这个数值。实际上,这种现象更多地反映了控制系统对于反馈信号的依赖以及反馈回路对机床定位精度的影响。

在正常操作下,FANUC系统使用光栅尺作为闭环控制中的位置反馈元件,以确保高精度的定位。当光栅尺被屏蔽,系统会尝试使用内置在伺服电机中的编码器作为位置反馈,而编码器通常是为开环控制设计的,其精度远低于光栅尺。因此,当从闭环控制转换到开环控制时,会出现定位误差由多种因素造成。
编码器的分辨率和精度不如光栅尺,导致定位不准确。
在没有光栅尺反馈的情况下,机械结构中的间隙(如丝杠和导轨的背隙)可能导致额外的误差。
FANUC系统的参数设置可针对光栅尺进行了优化,切换到编码器后,这些参数可能不再适用,导致控制性能下降。
从闭环到开环的转换也会影响伺服系统的控制策略,进而影响定位精度。

综上所述,屏蔽光栅尺后出现的定位误差,并不直接反映光栅尺和编码器之间的物理位置差异,而是控制系统适应不同反馈源能力的体现。要解决这个问题,通常需要检查和调整伺服参数,确保编码器模式下的最佳控制效果,或者修复光栅尺的问题,恢复闭环控制。如果有必要,可以联系FANUC技术支持或专业的机床维修人员进行深入诊断和调整。

系统中确实存在对编码器和光栅尺之间读数差值的限制,这主要是为了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精度。当两者之间的差值超过预设的阈值时,系统会触发报警,这一阈值通常被称为“同步误差”或“位置差报警限”。

比如FANUC系统,有一个参数(具体参数号可能因系统版本而异)用于设置编码器与光栅尺之间的最大允许位置差。如果两者的读数差值超过了这个设定的阈值,系统会报出一个特定的报警,如“409”报警,这表明位置反馈不一致。这个报警阈值通常是可配置的,但通常设置在一个相对较小的数值,以确保高精度的控制。

网友(点评):
感谢专业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FANUC系统中,如果在屏蔽掉光栅尺信号后,出现6毫米的偏差,这通常并不直接意味着光栅尺与编码器之间的位 ...

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