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参考文件位置问题的请教

楼主(2024-07-24):
如图,可能是装配体较大的缘故,本想更改参考文件位置替换下,但是“”“参考”选项却不见了,怎么才能恢复

网友A:
你自己都选择了轻化,你知道是你自己查的什么叫轻化,轻化就不存在文件的参考位置,难道你不知道轻化是什么功能的情况下就选择了轻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都选择了轻化,你知道是你自己查的什么叫轻化,轻化就不存在文件的参考位置,难道你不知道轻化是什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都选择了轻化,你知道是你自己查的什么叫轻化,轻化就不存在文件的参考位置,难道你不知道轻化是什么 ...

不是轻化问题,其他装配体轻化没事,再者,我已经把这个装配体选择了还原,但还是不出现。现在怀疑是装配体过大导致,应该软件自动检测的结果,但是不知道在哪可以设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