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ansys如何仿真超声波模具

楼主(2024-07-24):
我现在模型是导入了也能打开,但是带个问号javascript:;,而且设置求解哪里该怎么设置javascript:;,本人自己自学,还望有大佬指点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问题,仿真需求就不对。
要么你仿真力学,要么仿真工艺过程,你仿真个模具,你这种话你听起来它合适吗?模具就是建模出来的,怎么仿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问题,仿真需求就不对。
要么你仿真力学,要么仿真工艺过程,你仿真个模具,你这种话 ...

有超声波模具仿真啊。
最近有厂家拿来超声波发生器,上扫描仪扫描外形
问了一下,是用来做超声波焊接的,汽车内饰塑料件都是用超声波焊接的
他们长外聘的一个研究生来搞这个波发生器的外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超声波模具仿真啊。
最近有厂家拿来超声波发生器,上扫描仪扫描外形
问了一下,是用来做超声波焊接的 ...

模具是实体,你仿真个实体,你自己琢磨琢磨这像话吗,实体还用的着仿真,直接拉伸建模完事。
能说出实体用ansys仿真,可见你根本不懂仿真,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具是实体,你仿真个实体,你自己琢磨琢磨这像话吗,实体还用的着仿真,直接拉伸建模完事。
能说出实体 ...

哈哈哈,笑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模具是实体,你仿真个实体,你自己琢磨琢磨这像话吗,实体还用的着仿真,直接拉伸建模完事。
能说出实体 ...

做过超声焊接的都知道,这东西的自振频率要和机器的发生频率契合,才能很好的将超声振动传递到工件上,比如说你机器是20K的频率,那么你的焊头,自振频率也最好在20K左右,或20K的整数倍。
那么,这仿真就是仿模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过超声焊接的都知道,这东西的自振频率要和机器的发生频率契合,才能很好的将超声振动传递到工件上,比 ...

那他加载个屁超声波,既然是求模型自身频率加什么超声波呢?既然叫模态分析模态仿真,那还叫什么模具仿真呢,这说到底就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过超声焊接的都知道,这东西的自振频率要和机器的发生频率契合,才能很好的将超声振动传递到工件上,比 ...

三年前我要是早点看到这句话也不至于绕了好久的弯路才知道怎么回事。这玩意儿我听说就是模拟工具的频率,上下震动的频率和超声波的换能器一致,说是模拟出来以后要实际测试修模,电脑模拟是基础,实际加工出来好像还是会有一点点差异,手工修一下会达到最佳状态。
他说的模具我怀疑就是指的工具,这个名称好像有好多种,还有人叫治具

网友(点评):
对,他们业内有叫那玩意焊接模具的,当初送过来我也一脸懵。

网友:
左边几何结构那么大的问号,这不就告诉你怎么去找问题了吗?你定义材料了吗,定义了就没问题了。
而且报错你也不截图,你想让我怎么猜?
下次直接说模态仿真不好吗,我看了半天才知道什么意思。
求人帮助首先就要学会问问题!要问的准确,不要让别人困扰。

网友(2024-11-13):
超声也能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