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纹连接零件,最终朝向角度

楼主(2024-07-24):
现在这个产品是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为底座还有两个金属管跟一个控制器,然后中间都用螺牙进行连接,但是由于螺牙旋紧后方向不固定,导致最终控制器的朝向各种情况都有。(如图1)我目前是考虑在螺纹处加一个机米螺丝来锁紧控制方向(如图2),但是金属管只有1mm壁厚也不太好实现。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这个固定最终的方向的问题还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吗?

螺纹连接

螺纹连接

机米螺丝

机米螺丝

网友A:
提供几个思路供你参考:1.车螺纹时注意起刀点。2.加调整垫圈。3.不用螺纹连接,用卡槽连接。

网友B:
不用都改 ,改一个位置就行,如果是我 就在控制器和杆的连接位置调整一下,弄个带槽的轴细一点,杆那边孔对应小些,顶丝就好下了,杆子随便拧,最后机米螺丝调位置,把变量控制成1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几个思路供你参考:1.车螺纹时注意起刀点。2.加调整垫圈。3.不用螺纹连接,用卡槽连接。

感谢大佬,从螺纹加工控制感觉有些困难,加个弹垫手动调节应该会更好解决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都改 ,改一个位置就行,如果是我 就在控制器和杆的连接位置调整一下,弄个带槽的轴细一点,杆那边孔对 ...

好的,感谢指教!

网友C:
螺纹联接方便 缺点就是旋向不确定性 侧面布置的导向键、顶丝可以辅助定向,贯穿的销轴、圆周均布螺钉也可以代替螺纹联接 主要是不知道你产品的具体应用

网友D:
对好位置 找个无关紧要的螺纹处打点螺纹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纹联接方便 缺点就是旋向不确定性 侧面布置的导向键、顶丝可以辅助定向,贯穿的销轴、圆周均布螺钉也可以 ...

这个产品是个落地式的灯,我给的图左侧是底座没在图上显示,右侧是控制器,控制器后接鹅颈管然后是灯体,类似于台灯,但是用了几段螺纹管加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好位置 找个无关紧要的螺纹处打点螺纹胶

哈哈 这样生产上感觉会不太方便而且还要等待胶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产品是个落地式的灯,我给的图左侧是底座没在图上显示,右侧是控制器,控制器后接鹅颈管然后是灯体, ...

台灯的话螺纹这个结构很常用吧 你未显示的底座不是一个普通的配重盘吗 不能自由调整方向吗 可以的话控制器方向那不也是“随心所欲”了吗
如果你的地盘是固定的 楼上也有人说过 把变量改为一个 最下的底座和配重盘的位置 做成一个压母结构 上面还是螺纹联接方向无所谓

网友(点评):
具体可以参考电风扇底座~~

网友(点评):
好的,了解了,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搞个薄的根螺母在最下面,想怎么调怎么调

网友:
加个薄螺母,调整后对锁即可!

网友(点评):
请问如果加薄螺母的话需要怎么实现呢,现在是采用两端内螺纹中间牙管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