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卡和孔卡干涉的问题

楼主(2024-07-24):
(图片)

楼主:
有没有大神解答下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大神解答下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使用反C形卡簧。轴上可以考虑用固定环。

网友:
要么做避位,要么换卡簧,有那种圆环式的内卡簧

网友:
有不带孔的那种卡簧,或者用C型卡簧

网友:
搞个定距套拉开干涉距离?

网友:
--卡簧外圈沟槽直径做大一些,轴装的时候有个错位的空间,

---换卡簧,内圈不带耳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反C形卡簧。轴上可以考虑用固定环。

可以的 反向C行卡簧完美解决,谢谢大神

网友:
就不该这么设计。

网友:
钢丝挡圈

网友:
错位一下就可以加各定距环引出来啊。再有 没必要都用弹性挡圈虽然拆卸方便但是方式还是很多得

网友:
建议查查挡圈的标准,看看"中心线上的最小内孔直径"(孔用挡圈)是怎么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