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公司或者个人图纸管理的相关资料推荐

楼主(2024-07-24):
请问大家有没有类似的图纸存档、管理的资料 学习借鉴下
下发图纸给加工厂是什么格式的 如何受控管理呢 如何保证图纸的版本正确 加工厂及时同步更新呢

网友A:
PDM 其它方式都不完美

网友(点评):
PDM是设计端的,采购都没权限,生产端一般PLM,不过可以互通

网友B:
三维STEP,二维DWG,注意转换时版本要降低,不然厂家打不开。

网友:
图号直接包含版本信息

网友:
所谓受控管理不就是为了万一出问题可以追查吗,甭管发的是纸版图还是pdf还是cad还是step,也甭管是用邮件发的还是微信还是手递手,只要保存好记录就行了,如果真要较真就按照质量管理体系的文件管理程序执行吧

网友:
二维PDF,三维STP,公司有加密软件,不能插U盘,文件不用公司网络打不开,外发需要领导解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M 其它方式都不完美

请问你们用的什么软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维STEP,二维DWG,注意转换时版本要降低,不然厂家打不开。

我们也是类似 不过二维一般都是PDF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们用的什么软件呢

你选什么三维软件都有相应的PDM

网友:
强烈推荐用PDM进行管理,PDF、DWG、STP可以在转换时自动加零件版本

网友:
你的意思是管控图纸吧?防止泄密?

网友(2024-08-31):
找到了吗,主要是图纸太乱,新编图号也没有逻辑,图纸管理很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