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指路,一种机器人末端夹具的设计

楼主(2024-07-24):
有个小工件要放到指定槽里,直接用气缸夹都会顶着槽外边,工件是嵌入放在里面的,这夹具用什么样结构好些,想过好几种方式就是越不过这个槽的外轮廓,总会顶着爪

楼主:
差不多像这种形式,一个圆形的后边还带这线,类似传感器那样

网友A:
反过来呢?固定那个小的 抓大的往小的按下去

楼主:
找到样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过来呢?固定那个小的 抓大的往小的按下去

图上那个槽我用来做示意的太潦草了,大的是个像铜管一样的,想着是固定大的装小的

网友B:
你这个 是不是还有个盖子 是不是也得装啊 而且还得从穿过 传感器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 是不是还有个盖子 是不是也得装啊 而且还得从穿过 传感器的线

啊对,上面有先有个铁板,然后有个塑料壳也是穿线上螺丝,上面说是可以用人工穿,就没大考虑

网友C:
有没有考虑做个变径导向工装,从后边压入

网友A:
如果是分度盘环形线啥的 最简单就做2步走 先放 后压,嫌麻烦 夹头做出台阶的 夹的2半圆可以前后伸缩,夹的时候可以夹  压进去的时候 夹的部分碰到产品外沿后伸缩进去  里面的台阶继续下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分度盘环形线啥的 最简单就做2步走 先放 后压,嫌麻烦 夹头做出台阶的 夹的2半圆可以前后伸缩,夹的 ...

谢谢大佬,目前的思路差不多也是,夹头那块分两部分,一部分继续下压,一部分带弹簧被产品外沿顶着之后往内缩完成被夹件脱离,但思路就卡在结构这正在琢磨==,我再多琢磨会

网友(点评):
比如你要装的那个东西直径20 你就设计18的压头,外面套一个内径18.5的弹簧,弹簧下面夹产品的治具 让在外面固定那个治具不往外面跑

网友(点评):
手绘了一个 但是传不了图片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考虑做个变径导向工装,从后边压入

对工装的结构还不是很熟,所以没怎么从这块想

楼主:
吸盘的话还要带真空气路那些,成本会高上去吧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们指教,这两天顺利把这个夹具方案整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们指教,这两天顺利把这个夹具方案整出来了!!

所以最后的方案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