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在使用【边显示】的时候怎么把螺孔外径调出来?

楼主(2024-07-24):
有没有老哥知道,creo在使用【边显示】的时候怎么把螺孔外径调出来?

网友A:
在配置窗口中,找到与螺纹消隐相关的设置项,如“Hlr_for_thread”。
将其设置为“yes”,以确保螺纹线在边显示模式下能够被正确显示。
默认情况下,这个设置可能已经是“yes”,但如果不显示螺纹线,可以检查并确认其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配置窗口中,找到与螺纹消隐相关的设置项,如“Hlr_for_thread”。
将其设置为“yes”,以确保螺纹线在 ...

没搞好,我还是搞个截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