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误差参数1829的单位是什么5000是否合适

楼主(2024-07-25):
大侠们好,我们这有几台FANUC系统机床的1829设定为5000(xyz都是),我想知道单位是多少(如是谬,那就是5毫米,是不是有些大啊)

网友:
FANUC数控系统中的参数1829用于设定各个轴的快速移动速度。这些速度通常是以每分钟的单位来表示的,单位可以是毫米每分钟 (mm/min) 或英寸每分钟 (in/min),具体取决于系统的公英制设置。

参数1829的格式通常是这样的:
- 参数1829 #1 - X轴的快速移动速度
- 参数1829 #2 - Y轴的快速移动速度
- 参数1829 #3 - Z轴的快速移动速度

如果您的机床参数1829设定为5000 (xyz都是),这意味着所有三个轴的快速移动速度都被设定为相同的值。要确定这个值的具体单位,您需要检查系统的公英制设置。

- 如果系统处于公制模式(G21),那么5000代表每分钟5000毫米 (mm/min)。
- 如果系统处于英制模式(G20),那么5000代表每分钟5000英寸 (in/min)。

要确定当前系统的公英制设置,您可以查找以下参数或执行以下操作:
- 查看参数10(或10#0):如果此参数设置为1,则系统处于公制模式;如果设置为0,则系统处于英制模式。
- 可以直接在MDI模式下输入`G20`或`G21`,然后按下`CYCLE START`(循环启动键)。如果没有任何报警产生并且屏幕显示对应的单位,则表明系统处于该单位模式。

楼主:
|学者11发表于 07-25 08:51FANUC数控系统中的参数1829用于设定各个轴的快速移动速度。这些速度通常是以每分钟的单位来表示的,单位可以是毫米每分钟 (mm/min) 或英寸每分钟 (in/min),具体取决于系统的公英制设置。

参数1829的格式通常是这样的:

- 参数1829 #1 - X轴的快速移动速度

- 参数1829 #2 - Y轴的快速移动速度

- 参数1829 #3 - Z轴的快速移动速度

如果您的机床参数1829设定为5000 (xyz都是),这意味着所有三个轴的快速移动速度都被设定为相同的值。要确定这个值的具体单位,您需要检查系统的公英制设置。

- 如果系统处于公制模式(G21),那么5000代表每分钟5000毫米 (mm/min)。

- 如果系统处于英制模式(G20),那么5000代表每分钟5000英寸 (in/min)。

要确定当前系统的公英制设置,您可以查找以下参数或执行以下操作:

- 查看参数10(或10#0):如果此参数设置为1,则系统处于公制模式;如果设置为0,则系统处于英制模式。

- 可以直接在MDI模式下输入`G20`或`G21`,然后按下`CYCLE START`(循环启动键)。如果没有任何报警产生并且屏幕显示对应的单位,则表明系统处于该单位模式。

不是快移速度,是静止时的跟随误差临界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