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添加的自定义标准件库总是被toolbox取代

楼主(2024-07-25):
SW添加的自定义标准件库总是被toolbox里面的标准件替代,装配体里保存后,然后再打开装配体后,这个标准件就被sw自带的toolbox给取代了,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不知道你怎么自定义的。如果只是另存了一下是不行的。

网友:
你说的自定义是把原来toolbox里面英文的改成了中文的是吧

网友:
不要用toolbox 里面的螺丝 或者改名  永远不要用toolbox

网友(点评):
不会用就不用也是一种办法。

网友:
自己搞一个标准库啊

网友:
一般人toolbox用不明白,需要断开属性,还需要设置里不搜toolbox文件夹,我的建议是不懂就不要用

网友(点评):
没错,搞不懂就别用。

网友:
需要去属性

网友:
图片红框里去掉勾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