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型丝杆推力计算问题

楼主(2024-07-25):
我是按F=(2*pi*T*效率)/螺距来算的,这个公式对吗?这个公式里面怎么没有丝杆的直径,直径对推力没影响吗?丝杆头数呢,单头和多头手感明显不一样

网友:
直径有影响,丝杠导程和丝杆直径周长,相当于直角三角形的两条边。斜边和导程的比值近似等于省力比。

网友:
F=(2*pi*T*效率)/导程
导程=螺距*线数

网友:
公式中的螺距应为导程。
直径有反映的,在效率里体现

网友(点评):
F=(2π×T×η)/丝杠导程,是不是这样

网友:
因为包含在效率里了,它的螺距和直径决定了导程角

网友:
因为包含在效率里了,它的螺距和直径决定了导程角

但是这里面也没有直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这里面也没有直径啊

导程角

网友:
直径对推力没啥影响,不过,直径影响丝杆的精度跟寿命

网友:
直径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推力计算有两种方法,这是其中的一种,应该是把直径考虑到效率中去了

网友:
先下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