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相关

楼主(2024-07-25):
如图 新做的小设备
粉红色的全是SKD11件
蓝色的是6061
白色和灰色钨钢  青色是高速钢
棕色是一个半包覆的玻纤板卡箍
我也不太懂应力分析  瞎搞了一通  :
紫色箭头受力向下3000N 受力面积13*15mm
青色零件头部就会下沉6丝  白色处无变形  卡箍处卡箍本身和青色零件腰部下沉2丝  灰色零件无下沉
(青色零件长140 直径40,头部长50)

模拟来看要是玻纤板卡箍完全固定  青色零件头部也会下沉3丝(这个不确定是否可接受的变形)
这个变形挺糟糕  我也找不到解决方案   以上变形是丝表实测  青色件是要高频振动的  请问有大佬有解决方案吗   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么复杂的一个装配体 你告诉我你用simulation模拟出来了? 电脑跑了多久,跑了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复杂的一个装配体 你告诉我你用simulation模拟出来了? 电脑跑了多久,跑了一天?

简化的   就放了那几个零件上去

网友:
可以简化成一个悬臂梁?
支撑形式>悬臂长度>截面属性

网友:
继续加粗呗

网友:
为啥用6061做底座  软的一批

网友B:
你这个分析是自学的吧?约束和实际差太多了吧,接触条件在哪?还有这个结果是收敛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分析是自学的吧?约束和实际差太多了吧,接触条件在哪?还有这个结果是收敛的吗?

对 自学瞎搞的  丝表打下来的结果和模拟的这个差不多   就将就一起发出来了
有建议吗

网友:
看起来像一个超声波的头,一个悬臂结构,在受力点下方给予支撑来对抗下压力呢,或者力臂做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