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5号钢加工一个法兰,加工之后可以直接用吗?要不要表面处理

楼主(2024-07-25):
机友们,用45号钢加工一个法兰,加工之后可以直接用吗?要不要表面处理,怕生锈,如果要做表面处理,做什么处理呢?谢谢

网友:
法兰做什么用的啊,怕生锈就用316

网友:
如果要镀锌之类的配合要求高的地方要考虑镀层厚度

网友:
怕生锈就发黑,无电解镀镍,不然直接用不锈钢

网友:
热镀锌或者达克罗、冷镀锌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肯定要啊
镀锌镀铬都可以

网友:
镀锌 镀铬 发黑都可以 你喜欢

网友:
镀铬好看点 耐用 现场很多法兰、阀门还有喷塑的 还有煮黑、喷漆

网友:
肯定要处理了啊,建议SUS304.

网友A:
啥要求没说,啥工艺没讲,精度尺寸全无,这题没得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要求没说,啥工艺没讲,精度尺寸全无,这题没得解。

没什么要求,就是一个普通零件,也没精度,就是不知道装了会不会生锈,或者怎么防锈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什么要求,就是一个普通零件,也没精度,就是不知道装了会不会生锈,或者怎么防锈

因为我不太了解表面处理,就是45号刚的零件,一般加工完,都是怎么写表面处理技术要求的

网友(点评):
说一下使用环境的温湿度情况,用在哪里?恶劣点的就得换304或者316不锈钢了

网友B:
达克罗秒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因为我不太了解表面处理,就是45号刚的零件,一般加工完,都是怎么写表面处理技术要求的

就是普通大气环境,常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达克罗秒了

达克罗贵吗?镀锌可以嘛?或者刷漆?镀铬或者镀镍的?查了下还有磷化,发黑,这么多选哪个

网友(2024-10-20):
表面陶瓷热喷涂涂层加工

网友:
表面最好镀氧化铬陶瓷涂层处理

网友:
表面得防锈处理,镀铬之类的,要求低的话刷防锈漆,直接用是肯定不行的,锈得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