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如何选材料怎么办呢

楼主(2024-07-25):
机友们,做设计不会选材料,怎么办呢,这两年也有设计,一直都是用45号钢和316,其实也不懂,看到同事用也一直用这个材料。最近很疑惑,设计一个产品,几十个零件,我怎么确认哪个零件用哪个材料呢?网上看了下,好多种材料,怎么选?碳钢,优质碳素结构钢,低碳合金钢,合金钢都是啥,比如q235和q345,是什么材料,可以用来加工零件吗?还有一般用的型材,比如角钢,都是什么材料的

网友A:
不要去看什么材料表,你所在的行业基本上就限制了你所用什么材料

基本上用的钢材45钢。铝材也就6061,好一点用7075,图便宜,用5052,5052和6061差的不是很多,

耐磨用的导向或者夹爪 用SKD11常用

机架一般用方通或者铝型材,方通一般都是Q235A,规格一般是40*40 50*50 60*60 80*80 这是常用的,型材一般是40*40 最常用

钣金一般是SUS304和Q235A,SUS304一般是表面拉丝,Q235A有烤漆、喷漆,烤漆常用,

以上按照用途,那可就多了;

以上是常用的,常用的话有些工厂会备料,而且常用的,如果是小零件,加工厂边角料就利用起来了,

网友(点评):
为啥我钣金,供应商一般都和我说用铁,我都说要用SPCC,难道供应商口里的铁和我说的SPCC是一个东西?钣金一般我都用SPCC或者304,Q235还真没用过欸。

网友(点评):
标准不一样,你的供应商应该是台企或者和台企合作过,SPCC是日本牌号,传到台湾,再传到大陆,

网友(点评):
中国一般用的是Q235A,以前叫A3,是苏联传过来的;Q235有Q235A/B/C三类,三者中,性能比较好,价格适中,大家都用Q235A,

网友(点评):
还有S45C,也是日本牌号,中国牌号是45#,还有25# 35#很多,也是性能和价格,大家都用45#,但是有些行业,用35#之类,不用45#,

网友(点评):
还有6061是中国牌号,日本是AL6061

网友(点评):
铁是一个大概得称呼,根据碳含量的不同,有生铁、熟铁,钢,然后这三者再按照自己的领域细分下去,

网友:
这和你的产品有关,我们钢结构一般用Q235,要求高的Q345,别的不好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去看什么材料表,你所在的行业基本上就限制了你所用什么材料

基本上用的钢材45钢。铝材也就6061,好 ...

好的,谢谢,明白了

网友B:
便宜,铝,A3/45所有金属材料中,铝最便宜,45钢次之,铝的成本是45钢的30%左右

网友:
可以看下工具书,手册之类的,介绍的比较多,最直接的还是看使用工况和使用后的效果,有没有失效、被腐蚀、更换周期等等。如果用45钢发现有腐蚀,自然就会想到耐腐蚀的不锈钢

网友A:
没事多逛逛论坛,里面还是有很多大佬的,

你看这位大佬分享的夹治具的文档,里面就有材料及应用场景‘’‘’http://www.cmiw.cn/thread-1072640-1-1.html

网友:
主要看加工性和强度就可以了,比如不锈钢,加工性不好,非指定材料就尽量不要用

网友:
铝 6061  框架Q235  桌面版 铝 Q235 45# 都行 一般不是食品行业 又不是一些特殊场合(接触一些溶剂) 不锈钢304 316用的很少

网友:
都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你一下子什么都知道了。那你的领导该走人了

网友C:
机械设计手册上就有各种常用材料的应用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设计手册上就有各种常用材料的应用范围

昨天看了一天机械手册,应该就你说的材料这部分,好多材料呢,而且用途描述都是用一句话就概括了,太宽泛了,在不了解材料价格情况下,真不知道着怎么从经济性考虑选材,看有些同事也不懂,做个小夹具直接就用合金钢,还镀铬,贼贵,我虽然不懂,但也感觉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多逛逛论坛,里面还是有很多大佬的,

你看这位大佬分享的夹治具的文档,里面就有材料及应用场景‘’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铝,A3/45所有金属材料中,铝最便宜,45钢次之,铝的成本是45钢的30%左右

铝一般可以做什么零件,感觉铝比铁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便宜,铝,A3/45所有金属材料中,铝最便宜,45钢次之,铝的成本是45钢的30%左右

45不热处理也没有必要用,好像现在都不热处理了,机器最好在保修期到了就坏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