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要求开盖时间小于1s,自动关闭

楼主(2024-07-25):
要求开盖时间小于1s,自动关闭
工作原理:蛋盖由电机,扭簧,减速器,丝杠,开口1,开口2组成。在不工作的情况下,盖子处于关闭状态连杆处于开口2后方。当盖子需要打开时,由电机正转驱动丝杠带动连杆向前移动,移动到开口2时,由扭簧的弹力将其上盖弹开90度。电机反转驱动丝杠带动连杆向后运动通过开口1将连杆卡进上盖侧面的卡槽中。
设计难点:连杆如何从下面进入卡槽,进入卡槽后怎么保证不脱离卡槽,拉动盖子关闭

网友:
蛋盖?

是导弹发射坑吗

楼主:
这是简单的布局

网友A:
盖子重量有多大,撑杆安装位置有问题,力臂还有扭矩要计算进去,按这个结构,盖子重量大一点,要么减速机齿轮蹦尺,要么根本抬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盖子重量有多大,撑杆安装位置有问题,力臂还有扭矩要计算进去,按这个结构,盖子重量大一点,要么减速机齿 ...

0.4kg左右

网友:
导弹保护盖?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简单的布局

为什么2个减速器

楼主:
两个90度的减速器连接两个丝杠

网友:
多看看开盖机构呢,有没有合适的https://haokan.baidu.com/v?pd=wisenatural&vid=4518667583149553845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简单的布局

结合着示意图看描述有些看晕了,前后正转反转分不清楚哪个是前哪个是后了,我的理解是一个长方体上有一个盖子,需要把它立起来打开,可以参开一下箱盖的开合机构,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op4y1z76Y/?vd_source=30a7ee9be1ef8d7d07512e5089e4bb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