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摇的滚珠丝杆要加什么装置锁紧

楼主(2024-07-25):
设备要用手摇丝杆调节,调节完以后要所紧,请问需要加什么装置呢?
附件是我在淘宝找到的,但这个只能用在梯形丝杆。。。郁闷

网友A:
电机是有刹车,手摇的不用他固定,用啥固定,在一个,T丝杆有锁的功能,但是也有失效的分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是有刹车,手摇的不用他固定,用啥固定,在一个,T丝杆有锁的功能,但是也有失效的分险

我现在要用滚珠丝杆,设备运行的时候有轴向力的,还是锁紧一下比较好

网友:
防止松动误触吧

网友:
在导向上做锁紧装置,调节的就管调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要用滚珠丝杆,设备运行的时候有轴向力的,还是锁紧一下比较好

来图看看,找个地方自己加个把手没问题的吧

网友:
锁不了丝杆,锁导轨或者导杆也是一样的

网友:
不锁紧,有点振动都会有影响。可以淘宝找找滑块锁紧

网友:
去车间看看分度盘手柄是怎么锁的,就知道了。

网友B:
滚珠丝杆不能自锁,要么锁导轨要么锁手摇轮。

网友C:
滚珠丝杠最怕冲击力。你丝杠肯定配导轨的吧。可以加一个气动的导轨钳制器,或者手动楔块锁导轨。总之就是锁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珠丝杆不能自锁,要么锁导轨要么锁手摇轮。

谢谢,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滚珠丝杠最怕冲击力。你丝杠肯定配导轨的吧。可以加一个气动的导轨钳制器,或者手动楔块锁导轨。总之就是锁 ...

谢谢指导,学到了

网友:
换个思路,不一定要把滚珠丝杠锁住,可以把丝杠带动的运动部位锁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