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探讨】水杯贴膜

楼主(2024-07-25):
买了个水杯,不是正品,正品说要四百多,这个七十多;

我老婆说看一下是什么材质,没那个能力鉴别,随手拿过来,反倒是上面的图案猜不透背后的工艺;

第一眼以为是水转印,侧着光一看,又像是贴的膜,

水转印是没有如2图所示的边的,但是贴的膜,我偷偷用指甲扣了半天,也不见起皮,而且感受了一下,感受不到膜和杯子之间的“台阶”,

我是觉得是贴的膜,但是这个膜很薄,可能就是几个谬的那个厚度?

有没有这行业的大佬解解惑;

图1 杯子

图2

在光线下很明显的能看到膜边,能看到高度差,但手就是摸不到;

工艺已经达到这么高的水准了??

网友A:
所谓骨瓷,是于1794年由英国人发明的。因在其黏土中加入牛、羊等食草动物骨灰(以牛骨粉为佳)而得名,是环保的绿色消费品。
骨瓷色泽呈天然骨粉独有的自然奶白色。一般说来,原料中含有25%骨粉的瓷器则可称为骨瓷,国际公认骨粉含量要高于40%以上,质地最好的骨瓷一般含有51%的优质牛骨粉。其中骨粉成分为40%以上,器具颜色则更呈乳白色,属高档骨瓷。我国只有唐山、淄博等地的少数厂家生产出口。
经过到灌浆、模压制胚、石膏模脱水,以及初烧、上釉烧、贴花纸烤制等工艺,经高温烧制,成为白度高、透明度高、瓷质细腻的瓷器。骨质瓷在烧制过程中,对它的规整度、洁白度、透明度、热稳定性等诸项理化指标均要求极高,由此废品率很高。由于用料考究、制作精细、标准严格,所以价值高于其它瓷种。独特的烧制过程和骨碳的加入,使瓷土中的杂质被消除,骨瓷显得更洁白、细腻、通透、轻巧,极少瑕疵,并且比一般瓷器薄,在视觉上有一种特殊的清洁感,强度高于一般瓷器,是日用瓷器的两倍。骨粉的含量越高,黏土的成分就相对降低,在制作过程中就越易烧裂,在成形上需要更高的技术,增加了烧制难度,所以更加珍贵。

贴花纸烤制。

楼主:
顺便感叹一下,这个杯子的牌子是DUNOON刚查了下,是英国货,正品的买将近六百块钱;

真的是,好东西都被外国人发扬光大了,本来是咱们得东西,自己的东西却卖不起价格;

也确实没做好,做的好的不能说没有

我买过很多保温杯,都不保温;

买了一个THERMOS,我也不知道叫啥,我老婆给买的,保温效果特别好,不管是热的还是凉的,早上八点倒上,不用盖杯盖,下午五六点还是温热的,前两天早上十点左右倒了杯凉的可乐,中途忘了喝水。下午五点钟喝了一口,还是凉的,感觉真他娘做得好;

之前看过一个博主测评保温杯,最后是虎牌还是谁家赢了,我忘了,好像是虎牌,

说起虎牌,中国有一款辣椒酱做的好吃,也叫虎牌,我吃过买的辣椒酱就他最辣了,火鸡面的辣度对我来说没难度,我对辣的要求还是高的;

网友(点评):
我觉得是工艺问题 国货好的也就做到 我个人认为的工艺就是双层结构,然后层间抽真空,保温差的估计要么单层 要么真空度不行

网友:
UV,

网友(点评):
正解。UV曲面打印。

楼主:
你这么说,是有点像

网友(点评):
不对的,UV 里面的丝网印刷技术没有办法呈现这么多色彩的配合 里面的喷墨印刷技术跟产品的表面会有一个台阶,所以并不是采用UV 的。我看7楼说的贴花纸烤制工艺比较符合 你说的

网友:
这玩意不应该镀膜吧,是不是就是又烤了一遍的釉面

镀膜掉了不尴尬吗,而且陶瓷、膜热胀冷缩,性质不同估计很容易剥离吧

网友(点评):
因为是个性化,不是大批量化

网友(点评):
找到了这个杯子的工艺视频,请关注我即将发的【关门贴】水杯贴膜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顺便感叹一下,这个杯子的牌子是DUNOON刚查了下,是英国货,正品的买将近六百块钱;

真的是,好东西都被 ...

跟洋货一样质量要你一样价格你不同意
那就只能降价降质
但凡你愿意象对洋货一样的态度
咱也不至于卷到这个程度

网友(点评):
不,不行就是不行,比如我今天下单,市面上的内六角圆柱头螺丝0.05元一个;淘宝上一个店铺(不说名字了,防打广告嫌疑);0.1元1个,说实话,质量好,做工还美观,我们是愿意为好的品质买单的,

网友:
我就想知道这样的杯子 卖600多 除了进口  卖点在哪里?什么材质?

网友:
UV打印机。约莫几万一台,可以打印圆柱,平面,很多杯子,帆布袋,衣服都是这么打印的,现在挺常见的

网友:
这玩意湖南衡阳产,江西产,成本3块以内吧

网友(点评):
超过10块的杯子,就是收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所谓骨瓷,是于1794年由英国人发明的。因在其黏土中加入牛、羊等食草动物骨灰(以牛骨粉为佳)而得名,是环 ...

我很早就关注过骨瓷。

在电视剧北上广不相信眼泪里面也有类似的桥段:girl因伤打断了肋骨,烧了水杯给男猪脚。

感觉国内殡葬业需要改变观念,家人骨灰可以用多种方法做成工艺品,纪念品(剩余的海葬,或者抛撒到土地里),可以在家里摆放,或者穿戴。

不需要墓地之类的烧钱,死了还要缴费。

现在家里不能过久保存,认为会骚扰到灵魂。

网友(点评):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殡葬业只要不垄断根本不会有这么多问题。核心在于垄断。 烧成杯子这个应该很难被接受吧

网友(点评):
观念是慢慢改变的嘛。烧成杯子可能喝水会心里膈应,那么不如做成展示的工艺品,甚至穿戴在身上

网友(点评):
我是接受不了,我爹死了,把我爹的骨头戴在身上……

网友(点评):
不是骨头实物,是制成品

网友:
只能说你不了解陶瓷工艺,老祖宗就有釉下彩工艺了。只不过现代工艺更先进,这种图案应该类似小孩玩的贴膜转印上去的,表面再上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很早就关注过骨瓷。

在电视剧北上广不相信眼泪里面也有类似的桥段:girl因伤打断了肋骨,烧了水杯给 ...

不是带骨头实物,而是各种制成品。

例如钻石白菜化了,里面可以掺一些亲人的骨灰粉制成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骨瓷,是于1794年由英国人发明的。因在其黏土中加入牛、羊等食草动物骨灰(以牛骨粉为佳)而得名,是环 ...

有一部电影,将这个概念拍成恐怖片了。

加上周海媚也挂了,所以多少是一个不太被接受的概念了。
==========
《人骨邪咒之骨瓷》是由林华全执导,王婉中陈奕龙王佑硕洪红领衔主演,林霏、欧阳文橙、郭永恒、肖基国主演,周海媚林伟诚邀演出的恐怖电影 [1] [3-5]。
讲述了单纯善良的绮华的未婚夫青文因事故坠海身亡,悲痛欲绝的绮华为了与青文长相厮守,听取了闺蜜的意见,效法民间传说巫术,将青文的骨灰烧制成人骨花瓶的故事

网友C:
@魍者归来 大佬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魍者归来 大佬来看

这个网上有全套的工艺,我就不瞎叭叭了。

网友:
U1S1,这属于瑕疵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跟洋货一样质量要你一样价格你不同意
那就只能降价降质
但凡你愿意象对洋货一样的态度

@hl90 “不,不行就是不行,比如我今天下单,市面上的内六角圆柱头螺丝0.05元一个;淘宝上一个店铺(不说名字了,防打广告嫌疑);0.1元1个,说实话,质量好,做工还美观,我们是愿意为好的品质买单的,”

内六角螺丝,好看一点那就是蘑菇头,还有怎么样的“做工美观”?愿闻其详

楼主:
引用 网友D:
@hl90 “不,不行就是不行,比如我今天下单,市面上的内六角圆柱头螺丝0.05元一个;淘宝上一个店铺(不说 ...

表面的镀层啊,做工啊,之类的

一直用市面上的那种螺丝,习惯了,也就感觉不就是个螺丝嘛,直到有一次我在网上买的那家的螺丝,确实让人眼前一亮;原来螺丝还可以做到这么漂亮,

做工看着就很精致,

表面处理应该是镀锌?表面处理很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面的镀层啊,做工啊,之类的

一直用市面上的那种螺丝,习惯了,也就感觉不就是个螺丝嘛,直到有一次 ...

有图吗

楼主:
那21年的事了,我就记的当时螺丝拿到手,确实被惊艳了,你说哪里惊艳,我只能说到做工和表面处理,再详细我都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21年的事了,我就记的当时螺丝拿到手,确实被惊艳了,你说哪里惊艳,我只能说到做工和表面处理,再详细 ...

可能,艺术品上用的螺丝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感叹一下,这个杯子的牌子是DUNOON刚查了下,是英国货,正品的买将近六百块钱;

真的是,好东西都被 ...

现在买个国产一样保温啊,富光、哈尔斯等,又便宜。

网友:
中国用的较多的是釉下彩和直接釉上彩,它这种转移印花相当于釉下彩,在釉膜上再印上图案,反贴后表面有釉覆盖,但不如传统的釉下彩丝滑,彩纸的边上有肉眼可见的凸起,